[家电] 求助:志高空调只要下雨后 就开不起来显示F1,晴两天又一切正常?(己修复)

楼主(2022-07-06):
用了6年的志调变频空调,这两年,只要下一天雨,第二天就开不起来,室外机转几分钟就不转了,显示F1  如果再晴几天,又一切正常!这是什么鬼?

外机拆开看过,板子没有发霉,,刚开始以为是下雨进水了,后来把外机上面都盖起来了到了下雨后也开不起来,,实不搞不懂是什么情况,有懂的吗?

网友A:
潮湿,电容失效?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因湿漏电了。

网友B:
查了一下,F1是通讯固障,只有下雨天才出现可能是接触不良,检查一下外机接线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潮湿,电容失效?

外机吗,内机应该不会受潮!变频空调外机换另一台同型号外机主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F1是通讯固障,只有下雨天才出现可能是接触不良,检查一下外机接线柱 ...

检查了没问题,下雨天相比晴天温度稍低,但湿度高很多,难道外机受潮?

网友:
通讯线接触不良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连接线

查了没问题。

网友C:
出故障的时候用热吹风吹电路板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没问题,下雨天相比晴天温度稍低,但湿度高很多,难道外机受潮? ...

连接线有没有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有没有加长?

没加长,中间移过一次机后,相同的问题

网友D:
看一下排水管堵没堵,是不是积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排水管堵没堵,是不是积水了。

内机上面的吗?没堵。天气好的时候正常使用的话排水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机上面的吗?没堵。天气好的时候正常使用的话排水正常

天气好的时候排水量小呀。查说明书,看F1代表什么。比如除湿功能,它应该有个检测装置,它认为除湿够了就停机开不起来了,等积水小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气好的时候排水量小呀。查说明书,看F1代表什么。比如除湿功能,它应该有个检测装置,它认为除湿够了 ...

查了故障代码,F1是室内外机的通讯故障,百度了一下:有一些外机主板烧掉了,也是显示这个故障码。

网友:
测一下下雨天时的电缆有木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故障的时候用热吹风吹电路板看看

刚刚拿热风筒对着外机主板吹了几分钟,凉了十分钟再开故障依旧。关机后再等了半个小时。再开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E: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线路板和接线柱试试,无水酒精有溶解油污和吸水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线路板和接线柱试试,无水酒精有溶解油污和吸水的作用 ...

这个只有下雨天,湿度太高的时候出现故障。接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准备把板子翻过来看一下背面有没有死的蟑螂附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