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还是VC97电流忽高忽低

楼主(2022-07-06):
上次换了芯片屏幕不显示,重新焊了一次,还是不显示,晶振测量正常,现在电流忽高忽低,蜂鸣器两端电压也是忽高忽低,有个电容电流高时就有电,电流低就没电!
蜂鸣器电压!

网友:
有可能芯片不匹配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拆掉了些电容,该有的还是得装上。

网友:
那个C3 10UF的是显示用的倍压电容,你把它吃掉了,显示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电容不是所有都滤波,也不是所有都可有可无,该有的一定得有,要看电路图分析它能不能可有可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背面

楼主:
电容必须要10uF吗?

网友B:
晶振不要用线接出来,容易干扰和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要用线接出来,容易干扰和不稳定。

之前的晶振也是好的,就是换一下试试

网友:
晶振的线不能这样接,线要尽是可能的短,并且不能用这种平行线,这样分布电容太大。

网友A:
那几个电容的过孔查一下焊的时候开路没有,这个芯片的几个供电量一下,主要还是那个显示屏的泵电容上电压有没有。

网友:
只要芯片没焊坏,几个供电电压正常,那肯定就会显示的。

网友A:
R2手册和丝印都是200K,你这个电阻装的是104(100K)

网友:
像我这个葫芦壳的铲干净点,就没有隐性毛病的担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手册和丝印都是200K,你这个电阻装的是104(100K)

我的这个板子上标注的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电容的过孔查一下焊的时候开路没有,这个芯片的几个供电量一下,主要还是那个显示屏的泵电容上电压有 ...

泵电容电压是多少呢?和电池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板子上标注的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