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觉得6块钱都不值 拆一省的连保险管都没有的电磁炉

楼主(2022-07-06):
收一电磁炉,不提品牌了,看着又大又薄以为是哪种九阳的高端货,花了6快去入手的,
回来插电不通电 嘿 小问题,也就是保险炸了 igbt炸了,然后检查下周围元件就行了
拆开一看,妈蛋 6块钱我都觉得不值,话不多说上图了

和万用表大小对比

真省啊 看那可怜的线圈

和其他品牌对比下

看了半天竟然没有保险管

正面也如此简单

黑了 爆了 烧了 断了
竟然只是用了一节细铜箔代替保险 真会省

螺丝竟然生锈了,奇怪的是,测了桥堆,igbt竟然没有短路啊
短接好,用灯泡大法测试,灯大亮还是又短路状态
嗯嗯 还是要努力修好,不然白瞎了6块钱

网友:
是啊,太省了,图都懒得发了,大家都省了

网友:
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它只值3块

网友:
楼主大忽悠,图呢

网友A:
看来是省,图都省了,哈哈

网友A:
看到线盘,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像蜘蛛网,又像打蚊子了网,但是估计蚊子都可以安全的飞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省,图都省了,哈哈

点错了,点上传图 怎么点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线盘,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像蜘蛛网,又像打蚊子了网,但是估计蚊子都可以安全的飞过去。 ...

是啊 所以我说6块钱都是亏的 这要逼着我修好啊

网友:
这是不是奔xx电池炉,这线圈也太省了吧,铝又不值钱,难道是铜的

网友:
电容坏了吧,输入炸了

网友:
修好偶尔烧个水泡茶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至少,线盘不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现在的某些大牌电磁炉,线盘焊在主板上,连接线端子都省了。

网友:
买是六块钱,修好估计得2、30块

网友:
不会是奔腾的吧?

网友:
这种电磁炉根本不值得修,坏了就扔。

网友:
坏的卖6块,问题好的也只能卖30.所以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B:
把图也省了,让人看什么?

网友:
修好再发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也省了,让人看什么?

都又图了啊,你没看到刷新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