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锂电池板需要怎么破解 白色控制线引脚定义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2-07-06):
从换电锂电池上拆下来的,求工作原理和破解方法,白色控制线引脚定义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单片机的应该没办法,不过stm32单片机还是挺值钱的,可以拆下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应该没办法,不过stm32单片机还是挺值钱的,可以拆下来卖了

pic18F67k22-I/PT芯片

网友B:
直接换块保护板,又简单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块保护板,又简单又安全

换保护板是很简单,作为爱好者就想搞清楚工作原理,享受研究的乐趣,5238怎么用知不知道

网友:
不怕做笔录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