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迪电动车遥控器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2-07-06):
油价一直居高不下不敢开车了,电动车继续开起来,我一直比较喜欢用遥控开关电动车(主要就是因为物理钥匙那个孔一直坠着钥匙容易把锁头给干坏)再说了遥控器开关机还比较方便,最近这几天感觉钥匙的遥控距离有点太近了打算换一下电池…开整…

网友A:
电路竟然如此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竟然如此简单

越是简单的东西就会越稳定…

网友B:
谢谢分享,手里还有几块3032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C:
芯片是1527还是1528

网友D:
这板载天线真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到擒来

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手里还有几块3032

我这个是20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1527还是1528

看不清楚啊也就没有细看,对了
这种钥匙能复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载天线真圆

蛇形走线应该也是天线的一部分吧?

网友F(2022-09-11):
不用钥匙可以启动吗?买来没有试过,只用于报警

网友:
便宜的2032电池不耐用

网友:
简单就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钥匙可以启动吗?买来没有试过,只用于报警

我只用遥控器启动,钥匙锁头用的久了会坏的

网友G:
直接撬开吗遥控器,我的跟这个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撬开吗遥控器,我的跟这个一毛一样

有螺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1527还是1528

如果损坏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按了没有反应。

网友(2023-06-04):
非常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