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你以为是个吹风机,其实它是树莓派!(下集)

楼主(2022-07-06):
上集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323-1-1.html

又到疯狂休年假的时间,续更之前的,这个我已经修好了,TM嘴差点给我吹歪了

拆下灵魂走线的电容,是400v耐压的,来自丰宾

▲主板通过5口
排针和下面的电源连接,PN8054E这个15v的小功率开关电源IC输入脚和拆下的电容并联。

▲ 拆掉主板,这里拆装都很难,5个主板针孔和排针间余量很小,铜散热片上还涂有硅脂,为主板的大货散热

▲主板其实就是围绕这个FU6811L为核心展开,本质就是一块8051单片机加外设,16KB的FLASH和4KB的RAM,通过前面提到的刷机接口连接可以变更程式,很黄很暴力

▲六颗耐压500v的mos不断开断来使电机实现超高速旋转,型号为FMD5N50E5,有点苏毛时期的黑科技味道,多既是好?

▲手柄上的高压无刷电机就是通过上面的MOS来驱动,可以达到每分钟十万转的超高转速。经测算主板上似乎没有明显问题,根据故障灯提示我怀疑问题来自于这个小电机

▲在某鱼购买了相同型号的电机替换,很便宜

▲新电机叶片数量MAX!

▲拆掉开关直连

▲工作正常,成功修复

▲不开加热100瓦左右,可能风扇叶片数量增加带来了巨大的风量提升,实际体验非常恐怖。加热1000瓦左右,这个东西似乎档位之间变化不大,略坑,完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

网友:
这东西,也就是个高速无刷电机和驱动电路,国产卖一百多还是不错的,有些卖上千的就属于奢侈品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换过山货款的,网上一搜,正品山货电机故障的比较多,不值得。

网友:
无刷电机好

网友A:
竟然真有下集,为了树莓派三个字我追了好久,已经放弃了,你又把下集搞出来了。
问题是,树莓派呢?

网友:
电容接线特殊

网友:
这货这么贵

网友:
像是戴森上的超高速涵道风扇,数控加工精密叶片,间隙比拆机4056风扇小。

网友B:
换下的电机,不来个解刨,分析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的电机,不来个解刨,分析讲解一下?

你真他娘是个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真有下集,为了树莓派三个字我追了好久,已经放弃了,你又把下集搞出来了。
问题是,树莓派呢? ...

去蛋糕店里面有,很多

网友:
转速真够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