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刚从天上掉下来的烟感器

楼主(2022-07-06):
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忽然从顶上掉了个烟感下来,估计是没卡紧,那就不好意思了,顺手拆掉呗

四个卡扣很容易就解体了,原来只是普通的红外烟雾探测器,太可惜了,我还以为能捡个镅放射源回去玩呢。折射腔内就是个红外二极管通过透镜聚光到光敏二极管

电路板倒有意思,只有两个卡扣触脚,这玩意儿是24v供电,公司的烟感都是走的通讯并网的,这2个脚既要供电还要串口通讯,不明白怎么做到的,供电只是24v开关电源,是稳定的电源,而串口通讯是高低电平,这东西是怎么做到稳定供电的同时还能变电压了。

板子上有个led指示灯,平时它会间隔闪烁,有报警时就常亮红色,例如这个

但我用24v电源给它供电,它完全不亮,没点反应。

电路板有三防漆,芯片看不清了,隐约能看到LSD的品牌,具体啥型号不知道,但肯定是个串口通讯芯片

完工,扔垃圾桶下班咯

网友:
中能是个红外管,跟鼠标一样,有烟雾的时候才会折射

网友A:
电源载波,很多这种芯片的,在电源上面附加数据信号,还有一种电力猫可以在电源线上传输网络呢

网友B:
有就拆,论坛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载波,很多这种芯片的,在电源上面附加数据信号,还有一种电力猫可以在电源线上传输网络呢 ...

高档,很节约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就拆,论坛精神。

这玩意儿差点砸到我头呢,不拆就不舒服

网友:
拆完就丢垃圾桶,这是不用再装回去了。

网友:
这是总线工作的

网友C:
拆的有些后悔?

网友:
正掉楼主桌上,还好没砸到脑袋

网友:
"负载调制“

网友D:
似乎有轻微辐射源。

网友:
看看拆散的过程涨点见识

网友E:
现在都不含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有轻微辐射源。

这个没有镅放射源,只是普通的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不含镅了

我还真希望能搞个回去玩玩盖格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有些后悔?

不后悔啊,为啥后悔?完事就扔

网友:
掉下来没有打到头吧

网友:
拆完扔垃圾桶,会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为了拆而把它捅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