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制的三爪拉马拆卸洗衣机失败

楼主(2022-07-06):
咋这么大力?锈死了,前几年拆都没用拉马

“三爪”长度不统一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关键这也太费力了,锈这么死的

网友:
锤几下再拉

网友:
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你有两个错误,三抓用力不均是不行的,,仔细看看你这分离的位置对不对?

网友:
拉这个好像要用专用拉码的吧。

网友:
三颗螺栓太长了容易受力弯曲,角磨机切掉部分保留一点点就行了,捆绑的铁丝用粗一点应该可以成功。

网友:
小螺丝的太细了,强度不够

网友A:
你用铁丝还这么细?你是瞧不起它吗     本来就很紧  再一个提醒一下 最好别顶波轮的轴 我的上一个洗衣机就是因为我用拉马顶的波轮的轴导致最后没拆开还波轮刮桶(轴被顶的退后了)   然后只能加垫子        最好是用套筒顶住大螺纹的顶端平台      或者吧大螺帽戴上扭到底 别加力  别扭紧   顶住这个大螺帽也可以

网友:
先喷一点W40松动一下再拉

网友:
加热,用加热的方法最好。

网友B:
我也想拆洗家里的洗衣机内桶,可是用了各种办法也没把波轮拆下来,索性不装螺丝用了半年多,波轮还是纹丝未动。

网友:
螺丝太长,别用铁丝,用钢丝绳

网友:
桶底铝板与轴锈在一起了,傢什太弱了拉不掉的,首先滴柴油啥的进间隙,并敲打震动使渗进去,然后需要3星型厚铁板用粗铁丝与桶底星型铝板棒扎,螺栓顶杆也要通过短管(如4分铁管活结)作用在甩干轴上(不要顶在不吃力到波轮轴上)方才使上力道拉下它。

网友:
锈的厉害,强力拉也是不行的,要“巧劲”,加油或酸(弱酸)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A:
你用铁丝还这么细?你是瞧不起它吗     本来就很紧  再一个提醒一下 最好别顶波轮的轴 我的上一个洗衣机就 ...

请教一下,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拉马就是用来将内桶从波轮轴上拆下来,不顶波轮轴可以吗?
谢谢!

网友:
拉马是硬连接,才能把力量传过去。

网友C:
1.先要使劲解锈。
2.要用刚性结构件传递力(所以绳子肯定不行)
3.传递的力还要非常均匀(对零件的加工要求就高了,手搓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先要使劲解锈。
2.要用刚性结构件传递力(所以绳子肯定不行)
3.传递的力还要非常均匀(对零件的加工要求 ...

这才是关键之处,拉的时候用锤子打几下拉马的中心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拆洗家里的洗衣机内桶,可是用了各种办法也没把波轮拆下来,索性不装螺丝用了半年多,波轮还是纹丝未 ...

这是锈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