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蒸汽熨烫机怎么拆修

楼主(2022-07-06):
这个熨烫机,可以加热,但不能喷射蒸汽,想拆开看看,可看不到哪有螺丝?

网友:
垃圾桶等着蒸汽熨烫机!

网友A:
可能是卡扣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卡扣固定

翻遍手柄没找到,结合很紧密。

网友:
基本上属于一次性产品,别费劲了。

网友:
布包加大锤,或者台钳挤挤试试看

楼主:
仔细看了下,从边上的缝隙撬开了。

楼主:
拆开是这样的

楼主:
忽然发现动下尾端的电源线机器就好了,说明电源线有断点,再拆下去。

楼主:
拉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估计大概位置剪断,但是测了下没找到断点,这么巧剪在断点上了?

楼主:
把线接上,原样装好,又好用了。
最后装上面这块弧形盖板注意,先塞大头或小头都没办法把另一头塞进去,要从左边或右边先塞进去,再就能塞进另一边了。

网友B:
不错,恭喜楼主修复,其实维修有时并不是代表产品很贵,只是提高动手能力和满足自身的成就感。

网友:
卡口设计,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恭喜楼主修复,其实维修有时并不是代表产品很贵,只是提高动手能力和满足自身的成就感。 ...

当初怕有很复杂的电路板控制,还好只是电源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