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swissbit的ngf f50g 的盘,居然写入了近1.2PB!

楼主(2022-07-06):
本来想买这个板子,50g的,结果上机一看,写入了近1.2pb,东芝的mlc颗粒,有这么强悍么?

网友:
会不会是检测软件的锅,不同主控不同固件smart信息里面表达方式不同
通电时间不长啊
我之前2264xt开卡出来检测软件检测的写入和读取都比真实值大16倍

网友:
可能写入计算方式不对

网友:
可能计数方式不一样,可能大了一个量级,1.2TB很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计数方式不一样。算了一下如果真写了这么多数据用了1212436 / 50=24248.72次循环
可以用aida64看看

网友:
最大擦写次数20pe,最小擦写次数6pe,那实际最大写入量不会超1.25tb,软件的显示有问题,实际单位应该是mb

网友:
关健是健康还是100%啊

网友:
使用时间386小时,一直写也不可能怎么大

网友:
累计值吧,不然怎么解释

楼主:
板子已经拆废了,焊盘直接掉了

网友A:
在SATA总线AHCI协议时代,很多东西没有强制规范或很严格,所以有了很多厂商的自由空间

不像现在的NVMe协议,很多东西都有严格的标准限定

像这个问题,是因为软件版本太低把计数单位弄错了,区别就是MB和GB的区别

有些厂商,用65536个扇区大小作为一个计数,例如一个扇区等于512个字节,那么65536个扇区除以2等于32768KB,也就是一个计数等于32MB。如果这个写入计数的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再乘以这个32MB作为单位,就是真实的大小(如果需要转换为GB还需要额外计算)

但是,有些厂商不以32MB作为计数,它采用GB作为单位。也就是,实际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直接的容量

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计数的单位大小是32MB,还是1024MB(即1GB,不过硬盘厂商都是用10的3次方也就是1000作为计数单位的,只有微软用1024来计算)

网友:
计算方式不一样   还有就是固件出问题了 也有可能数据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ATA总线AHCI协议时代,很多东西没有强制规范或很严格,所以有了很多厂商的自由空间

不像现在的NVMe协议 ...

多谢老哥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