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利盟Z35打印机上面的电源适配器DAG-3004

楼主(2022-07-06):
放在箱子里多年,最近终于派上了用场,顺便拆一下

网友:
30V电压很少见啊

楼主:
上面的印记不是水渍,是松香氧化发白。二极管儿还是铜脚,都长铜绿了。

网友:
这个电压,ep也是

网友:
非常常见的电路,就是电压比较高很少见

网友:
这电源快20年了。

网友:
我有一台利盟打印机坏了,手里剩下一个类似的电源,还没有找到用途

网友:
变压器倒是够大

网友:
这电源至少有十多年了吧,要是现在肯定更省料了

网友:
做工一般吧

网友:
好大的方牛,有很多铜吧

网友A:
有个利盟Z25打印机在吃灰。新版本的系统都没有驱动

网友:
竞然是天网的电源!好久没看到了

网友:
当年的用料也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利盟Z25打印机在吃灰。新版本的系统都没有驱动

试试运行一下驱动精灵,只要不是很冷门的型号大多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