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源线断了,怎么接

楼主(2022-07-06):
电源线断了,断在接头后面一点,各位能工巧匠们,怎么接更好?

网友:
铜线加焊锡焊,玻璃胶涂封,外加绝缘胶带绕二三圈。

网友A:
下面是插头吗?是的话剪掉买个插头接上啊

网友:
如果换线对你都困难的话,还是新买充电器比较稳妥,毕竟电着谁都赔不起。

网友:
换插头或者找条合适带插头的线换上。

网友:
从断的地方剪断重新接

网友:
1 换线  2 剪断 然后取下保护套  去掉内部断的电线和皮套 把带皮套的线 塞入   在内部接     3去掉这个保护套  直接内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插头吗?是的话剪掉买个插头接上啊

就是这种办法,其他的都不好使。

网友:
换一条算了。

网友:
买根新的,安全重要

网友:
换头子或者换新的

网友:
换新别犹豫   这玩意没必要省

网友:
如果是高压用,直接换不要接

网友:
买个品牌插头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插头更省事

网友:
首先直接换,临时用嘛,看上去一根断,可以用铜丝绕接两端,外加绝缘胶布。

网友:
如果线是独立的,最好是换根新的。
要是实在不舍得换,或者线连在设备上不方便拆卸,那就买个活动插头,把线剪断接到新插头上。

网友:
看断口像是老鼠咬的。

网友:
经常插拔的话,还是换插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