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可替代1号电池的低自放1.5V电源模块(XC6206)

楼主(2022-07-06):
前一阵子买了几个人体感应灯,自带的锂电池个头不大,使用XC6206降压芯片DIY了一个可替代1号电池低自放的1.5V电源模块(也可以改成3.3V的,丝印65E9是1.5V的,丝印662K是3.3V的),锂电池和电路板采用PH2.0-2P接插件连接,便于充电。用在工作电流不大的场合,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电路板用单面覆铜板刻的,输入输出电容使用的1uF贴片。丝印65E9是1.5V的,可用在挂钟里。

丝印662K是3.3V的,可用在遥控器里。

附:XC6206资料

常见SOT23-3封装丝印对应表
XC6206P122MR 1.2V 丝印65BX
XC6206P152MR 1.5V 丝印65E9
XC6206P182MR 1.8V 丝印65K5
XC6206P212MR 2.1V 丝印65N6
XC6206P252MR 2.5V 丝印65T5
XC6206P282MR 2.8V 丝印65X6
XC6206P302MR 3.0V 丝印65Z5
XC6206P332MR 3.3V 丝印662K
XC6206P362MR 3.6V 丝印665K
XC6206P502MR 5.0V 丝印66MX

命名规则

相关链接:

给人体感应灯自带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
使用车充、LED头灯电路板制作1.5V电源模块(可代替1号电池)

网友:
膜拜 啥也不说了 高技能

网友:
好啊,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A:
绿色塑料盒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塑料盒是什么东东?

转接筒,用来5号转1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塑料盒是什么东东?

那是一个外壳,补一个直径和长度,用五号代替一号,还有两节和三节的, 因为一号的二号有些地域不好买,而且价格也确实没法比。

这种外壳很多的,只补直径五号出二号电池的。    七号转五号的。

网友:
最近再玩电波钟,正想弄个1.5的方案,电波钟时针秒针两组电机比较费电,拆ETC的长效放里边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螺狮壳里做道场,6206是个好东西

网友:
简陋的可以啊,下次嘉立创薅羊毛可以把这个也带上。

网友:
据说这玩意是线性稳压的不知道真假

网友:
正想弄个1.5的方案,收到了

网友:
有人测试过效率么?

网友:
小巧。直接做成搭棚电路拿环氧胶封上吧

网友:
这个不错,不少用1.5,3V的可以改下锂电池供电。就是不知道自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
学习了哦、这种芯片比较好买吧

网友:
玩出新花样,他们讲效率,你这是搞迷你化,都是牛人!

网友:
这款稳压IC用在低压小电流的场合很不错。

网友:
楼主创新发展了!低电压方案运用很广泛,楼主这个MINI方案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哈哈,焊点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