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20屏幕斜纹,没找到合适屏

楼主(2022-07-07):
这台联想E420是堂弟以前买的,他平时很少用,放在农村家里。等再想用时发现不能用了,拿给我修修看。
检查发现 电池过放锁死了,电池解锁的设备太贵。屏幕有斜纹,像水渍一样 非常均衡45度角斜纹。
原本2G内存,我加到4G,然后找了一个minisata 24G的小硬盘装系统。(也有人说这是傲腾条什么的,是一位同事平板电脑里两个硬盘,拆了一个给我)
机器不卡了,做个备用机,有时候请人来帮忙需要用到。
这两天倒腾旧机器,斜纹看着不舒服,想着能不能把屏幕换了。
拆了一台白色外壳的山寨DERE笔记本屏幕,
联想B450屏幕拆了一看也是有斜纹。这台是以前进过精油之后又工作好几年的。
联想THINKPAD  SL410K 这台是一女同事前两年快递过来说是不开机,后来发现是电池过放锁死,系统有点卡,键盘缺个键。但是她后来又说不要了。屏幕是好的。
又拆了宏碁4736ZG,屏幕是好的。
然后又翻出一个14寸屏幕,居然是灯管的。

E420 的是三星屏幕,接口在左边。B450 和  SL410K 的屏幕接口在右边,测试可以接口大小一样,插上可以使用,但是排线太短了
屏幕放不到A壳里面去。

以前只用的两台老机器,蓝色接口在右边并且接口朝上,原本内存2G升级到两根2G,但是堂弟插错电源,同样19V一个4.5A一个7A,结果不开机。
拔掉一根内存换回电源就能开机,但是再装回内存就黑屏点不亮,应该是烧了哪里。
黑色这台是15寸屏幕放不进去,这个机器I7 CPU  10G内存 显卡忘记了但是能玩使命召唤12,A壳是铝的,老化后油漆像塑料皮一样掉皮。

旧机器一拆开 螺丝柱掉一堆,看来没事不能随便拆,用大量AB胶确定螺丝柱。

从左到右 屏幕排线在主板的接口 E420 和 B450 以及  SL410K,想换排线都不行。要是剪断补一节,但是太麻烦了,耗时间。

这个屏幕都不记得是那年的东西了,还是灯管的,居然还在箱子里,以前想着买个板子 改显示屏,现在好像意义不大了。

从完整屏幕后面打开电筒可以看到有斜纹

三星的屏比另外两个薄一些,准备拆开屏幕 换中间的哪些塑料片,是不是叫匀光板什么什么的?

山寨DERE的还带着排线,接口小一段没戏了,这个山寨本是同学拿来修的,当时发现是电池可以供电,接电源就不能开
发现是主板电源部分有短路,但是他急着办一个贪腐的案子,就只拷了资料走了,本子就没要了。我不会修就扔了外壳留下板子和屏幕

先拆了三星的屏幕,边上黑色贴纸一面银色 一面黑色

抽出塑料片

鬼屏幕下面还粘在白色后板子上

又拆下山寨屏的塑料片,发现边上突出部分不一样。

直接揭起三星屏幕前面最薄的屏幕显示部分,手电塞到塑料片夹层里,真的是屏幕坏了,不是后面哪些扩散板 偏光板塑料片的问题。可能是屏幕前后贴死的偏光片老化导致的。
网上有很多人说驱动或者cof之类的损坏,应该是不对的。这屏都没通电,手电就可以看到斜纹。

呼呼隆隆全部装回去居然还没多螺丝,喜好收集这些手机 电脑之类的 乱电子产品,其实过一两年就没用了,难不成拆黄豆  刚才还翻出了一堆全新的金士顿2G低压1333内存,结果还是假冒的,有些机器能用,有些机器装上就黑屏点不亮。
这几天抽点时间把家里所有的旧东西翻出来拿回老家去,太占地方。

网友A:
要换屏幕得看很多参数的

网友B:
这个斜纹很诡异,我觉得像是导光板工艺问题引起。不光联想,我见过SONY的屏也是一样有斜纹。

网友C:
要看你说的屏幕的瑕疵,应该这么操作。
打开AB壳,拆掉固定屏的螺丝,想办法开机后,让屏保持白屏,然后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

开闪光灯拍屏幕?你是咋想的?

网友D:
斜纹应该是偏光膜有问题,我有个老电脑也是,能很明显看出来。

网友E:
坐地板看楼主怎么折腾这斜纹。

网友:
不少的东西

网友:
这东西一般很少能通用的吧

网友:
老电脑真多

网友:
真的是好多存货

网友F:
合而为一没那么简单

网友:
笔记本尸体真多

网友:
翻车了,这个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屏幕得看很多参数的

是有这么一说,对于我这种门外汉,接口相近,就敢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斜纹很诡异,我觉得像是导光板工艺问题引起。不光联想,我见过SONY的屏也是一样有斜纹。 ...

我拆开了,不用导光板一样可以看到斜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说的屏幕的瑕疵,应该这么操作。
打开AB壳,拆掉固定屏的螺丝,想办法开机后,让屏保持白屏,然后用 ...

年轻人,思想要打开,那不是闪光灯,是手电。手电在屏幕另一面,屏幕通电和不通电才能断定损坏在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纹应该是偏光膜有问题,我有个老电脑也是,能很明显看出来。

是的,屏幕前后各有一层膜,应该是其中一层有问题了,但是没设备,换不了这层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地板看楼主怎么折腾这斜纹。

不用等了,我放弃了

楼主:
别人给的,旁边还有台全新的 10寸的山寨机,都已经过时了,只能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而为一没那么简单

是的说,原本就想着试试也无妨,最少让自己能放弃一些不靠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