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置电源适配器发挥余热,给补光灯供电

楼主(2022-07-07):
手里有台电子显微镜,但是一直没找到自己喜欢的补光灯,于是利用手里的闲置,制作了一个,效果真的很棒。平时家里的电源不是5V,9V就是12V的,这个30V的电源本以为没机会用到,没想到这次竟然派上用场。0.4A的电流对于很多用电设备来说毫无用处,但是对于点亮发光二极管,这个小电流,确实不错。顺便感谢前几天发帖子大神们的回复,磕磕绊绊,反正是制作出来了。
照明用了10mm的白光高亮发光二极管, 3.0到3.2V额定电压,20mA电流。

电阻用了100R 0.25W的金属模电阻。使用了可调压调流的恒流模块,把30V电源降压到21V,电流从400mA将到200mA左右,
手里的万用表里面的保险管烧了,等保险管到了之后,我把模块输出的电流再调节一下。进一步把它调节到照明与寿命平衡。
二极管编成的八组,每组七颗,串联;每组串一颗电阻,然后八组再并联,共56颗发光二极管,

目前上电测试一会,发热量极低,基本上触摸不到温度过几天再给这个灯版做一个透明的壳子

原本想自己画一个圆形的电路板,但是发现画起来太难了对于毫无基础的人,所以只能使用现成的面包板了

网友:
10mm的发光管,56颗很壮观了

网友A:
这种直插树脂封装的led散热非常的差,那个额定20ma电流是良好散热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标称电流,你这样密集的凑在一起也没任何散热措施必须大幅降低工作电流,10ma持续工作都会发生明光衰,你那个8串200ma电流太大了,连续工作24个小时你就能看到明显光衰,1个星期不用就全部变鬼火,显微镜照明需要功率很低也用不到这么大电流~

网友:
哈哈,终于做好了

网友B:
你这电源是打印机上的吧

网友C:
太密集了吧,减少中间的一排都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源是打印机上的吧

高手,这都看出来,我猜可能是喷墨打印机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这都看出来,我猜可能是喷墨打印机的电源

哈哈,因为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种LED现在用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插树脂封装的led散热非常的差,那个额定20ma电流是良好散热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标称电流,你这样密集的 ...

感谢提醒,那我要是把电压和电流都降一降是不是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密集了吧,减少中间的一排都够了

开始确实做了一个单排的,用起来也是很不错。

网友:
显微镜还是用点光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那我要是把电压和电流都降一降是不是就好很多。

嗯 直接降电流就行,你买的那个板子支持恒流值可调,调小就可以了,空载电压不用动。我的成品显微镜补光灯就是这种直插灯珠(只不过φ5的),也是无任何散热措施,还有个壳子闷在外面,但是支持亮度可调,一般我就调到1w不到使用,每颗灯珠几个ma就行了,照明效果足够了,灯珠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
这多灯珠为什么不直接用30V 8串或9串 加限流电阻.

网友:
看看,挺实用的。

网友:
LED排成排,水汪汪的,挺漂亮。

网友:
LED排成排,挺漂亮。

网友:
这种灯珠,这几年少见了啊

网友:
类似的灯板我也做过一个,替换老的那种灯管式台灯,也没考虑什么恒流散热,就是一个220V砖12V直流模块供电,灯珠4串12并,倒是也没什么闪烁。
缺点是光的方向太集中,而且四块小板拼成一个长条不太稳,后来就闲置,改用软性背胶的LED灯条了,一直用着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