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本田电动车s07晶汇电机控制器 有知道针脚定义的吗

楼主(2022-07-07):
想把s07这个控制器用到其他车上面,无奈没有针脚定义图,怎么换线马达都不转,拆开后看到针脚有标注,但是和实际的也不一样,我用示波器量了各脚发现RL脚有高低电平输出我怀疑这个是一线通脚,B5脚手转马达有正弦波信号怀疑这个是相速线。其它线就不知道了,有谁知道的呢?

网友:
这电动车不错吧

网友:
还有铜条连接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步不要沉了

网友:
图片拍的不完整,不容易看出什么

网友:
作为坛友,分析电路板画出电路图弄明白原理不是基本功么?

网友A(2022-08-08):
电路板上有标注的。我的也拆了,正在研究解除限速25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标注的。我的也拆了,正在研究解除限速25

不要研究了,除非重构程序,无刷电机本来就带速度检测的,

网友(2023-04-14):
看看这些图。楼主可以多拍几张控制器电路板照片吗?特别是那几个芯片

网友:
控制器针脚定义需要插头线束对比参考

网友:
标签长得挺像

网友(2024-05-25):
我按这个接上不会转。

网友:
原车其实没用几根线,我按原车的接,转不了没有原装的仪表显示不了故障,P挡是否解除。

网友:
我已经转起来了。但是没有找到巡航,和倒车功能,所以是个鸡肋,用不上了。

网友:
真是大吃一斤,本田也用晶汇的孔?

网友:
国内现在控制器做的的确都很漂亮!比以往那种一把线穿孔出来好看太多了!!66666666

网友:
都用专用的控制器了,以前是通用的

网友B: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由晶汇打上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U6和U7型号为U3115S后级驱动芯片。

分享几个控制器拆解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拆解新国标电动车控制器

拆解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ZWK06003D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580

拆解新大洲S600磐石MAX电动车用晶汇产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680

网友(2024-06-29):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由晶汇打上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 ...

有没有图1图2的 三速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