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格美斯紫外线灯

楼主(2022-07-07):
一直没用,以为需要一个镇流器呢

6w

原来这里有电路啊,可惜拆不出来

原来叫格美思

网友A:
没有荧光粉就成紫外线灯了

网友B:
把日光灯的荧光粉去掉都是这个样子

水银蒸汽通电发出253.7nm的紫外,杀伤力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荧光粉就成紫外线灯了

还需要荧光粉吗?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日光灯的荧光粉去掉都是这个样子

水银蒸汽通电发出253.7nm的紫外,杀伤力很强大 ...

哈哈,多谢科普

网友C:
可以消毒杀菌。。。不知道固化绿油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消毒杀菌。。。不知道固化绿油效果如何

效果应该有,但不理想,绿油固化基本在近紫外,这个灯已经中紫外靠近远紫外(一条线在远紫外了)

网友:
杀菌消毒用,之前以疫情为由有好多推广,忍住了没买

网友:
这个用来固化应该挺不错吧

网友:
紫光灯,消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日光灯的荧光粉去掉都是这个样子

水银蒸汽通电发出253.7nm的紫外,杀伤力很强大 ...

两种灯管玻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普通玻璃对于300nm波长以下的紫外线阻挡率是90%,而石英玻璃的阻挡率不到10%

网友D:
这玩意开灯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着灯看要不然眼睛遭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开灯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着灯看要不然眼睛遭殃

哈哈,闭着眼睛开灯!

网友E:
会有臭氧味道。

对塑料件什么的老化厉害,曾经一个口罩放了几台,就老化了变碎片了。

网友:
听说紫外线分好多种,用途不同

网友F:
请问紫外线灯可以杀灭室内的霉菌并清除霉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紫外线灯可以杀灭室内的霉菌并清除霉味吗?

环境干燥可能更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有臭氧味道。

对塑料件什么的老化厉害,曾经一个口罩放了几台,就老化了变碎片了。 ...

这么厉害啊,可以做老化实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干燥可能更有效

环境是正常的,前段时间阴雨连绵导致室内潮湿局部出现浮霉。

网友:
直视眼睛会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