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个三极管做了一个低压版的LED维修电源模块

楼主(2022-07-07):
输入电压12伏,可测3V,6V的LED灯珠。最多可测三串3VLED灯珠。电路见图。

网友:
这就是一个恒流源电路嘛

网友:
简单又方便,我都是用万用表单个简单测能不能亮

网友:
简单实用,日常应用不错

网友:
简单实用创意不错

网友A:
哈哈,有药瓶有创意。

网友B:
楼主把 LED2 给贪污了

网友C:
能否加个电压指示,显示被测LED导通电压。

网友:
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有创意,简单实用

网友D:
我做过一个可以测到几十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一个可以测到几十v的

我做的高压可到190v左右,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834-1-1.html

网友:
不错。我平时测量时,单个用指针表,多个就用点灯仪。

网友:
现在的2835灯珠有3V、6V、9V、16V、18V甚至更高的,测量电压需要扩大范围,电流倒可以缩小,反正能亮就行。

楼主(2023-02-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 LED2 给贪污了

本来led1还串了一个led2,上图时删了。

楼主(2023-05-28):
引用 网友C:
能否加个电压指示,显示被测LED导通电压。

可以,完全沒有问题。

网友:
我用两个npn的管子做了个去改造家里的神台蜡烛,加上垃圾草坪灯,不用电池不用开关

楼主(2023-08-04):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药瓶有创意。

谢谢夸奖。就地取材,废物利用,是diy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