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机顶盒主控芯片那个强?

楼主(2022-07-07):
大佬,机顶盒芯片那个强?支持4k,h265解码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A:
rk3588,rk3568.,rk3399,,还有晶晨的一些soc

网友:
S912等新出来系列

网友:
全志是不是也有啊

网友:
芯片强也不行,关键还被app左右,现在的盒子动辄就是要VIP,否则你就看不到节目,光是芯片强不行

网友:
不是还有晶晨的S922X么?

其实912,905也都不差,就是厂家不愿意把运存搞大点,有4G运存,以上者几个都可以流畅使用数年。

网友:
港台台用某为的不行,用905的可以,是不是遭限制了

楼主:
912,905最大支持2g运行内存吗?

网友:
建议直接上x86盒子,安卓盒子性能好的往往散热做的不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912,905最大支持2g运行内存吗?

我新领的魔百盒是创维家的E900V22C,也是905,2G+8G的版本。刷了直接播放移动硬盘的4K电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新领的魔百盒是创维家的E900V22C,也是905,2G+8G的版本。刷了直接播放移动硬盘的4K电影 ...

有高手能解读一下右下标示"JB03"的是不是USB3.0的位置,想找个合适的USB母座焊上去以便使用3.0的移动硬盘。反正移动公司工作人员说到时候只需要还尸体不拘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k3588,rk3568.,rk3399,,还有晶晨的一些soc

我的RK3228H不知道要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新领的魔百盒是创维家的E900V22C,也是905,2G+8G的版本。刷了直接播放移动硬盘的4K电影 ...

谢谢!,4k播放软件名字是?

网友:
不懂得,没玩过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高手能解读一下右下标示"JB03"的是不是USB3.0的位置,想找个合适的USB母座焊上去以便使用3.0的移动硬盘 ...

突发奇想,办个iptv回头销掉还个尸体,然后再办再还个尸体,这不可以薅羊毛了

网友:
905单纯看视频是够用了 关键还是这些盒子基本没大内存而且散热一般都不行

网友:
最强就最贵,够用就好

网友:
rk3588/s922x/rk3399这三款Soc,目前做成盒子的有x99 rk3399盒子4+64大概580元,gt king与x88盒子 s922x处理器4+64   大概660元。更有gt
king pro  盒子4+64价格820元。rk3588目前只有开发板,盒子还在研发中,价格也是近2千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