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机顶盒电路板,用的锡,需要多少度才能吹下来?

楼主(2022-07-07):
成品机顶盒电路板,用的锡,需要多少度才能吹下来?我手上的,350度,吹不下来。

网友:
260
紫薯布丁

网友:
可以380°,但还要看板子情况及周围元件。必要时用高温胶带将周围保护起来。另外,仅靠温度强吹不好,应该先加助焊膏,增加其流动性。没有助焊膏时可以先堆焊低温焊丝。

网友:
这个是没有确定的温度的,与选择热风枪风嘴温度,还与热风枪的功率与排气量有关.与环境温度和PCB板材的大小、PCB的散热能力均有关,而且相关度都不小.

楼主:
加助焊膏了,周围也保护了,就是下不来。翘了一下,芯片碎了,技术不到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助焊膏了,周围也保护了,就是下不来。翘了一下,芯片碎了,技术不到家。 ...

有些点胶了,只能撬……

网友:
无铅焊温度高一点,调400

网友:
风速开大一点。。。熟能生巧了

网友:
无铅锡要高一点,我都350以上

网友:
怎么现在登录就扣M币吗?

网友A:
是不是因为芯片下面点了胶的原因?那还得除胶。

网友:
对于这种波峰焊的,基本上我都是380°对待,5秒左右就可以走起来

网友:
有铅350,无铅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芯片下面点了胶的原因?那还得除胶。

有可能,谢谢提示!

网友:
现今的电路板拆个元件老式烙铁已经难以完成任务。

网友:
没有说具体焊取哪个地方,这个只能经验和手感,无法语言直接说明白,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有助焊剂配合方便快捷

网友:
手里有好几种焊丝,不知道那种是低温的。有个贝壳云,想加一个杜邦线接口,手艺不好,用烙铁给焊连锡了,正打算用风枪除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