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DVD游戏光碟是什么格式的?自己能刻录不?

楼主(2022-07-07):
下载的nes格式的,需要怎么刻录?有知道的大神没?
感谢各位的建议,手头很多空白盘,想省几块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搞不了,还是网购一张吧。-------------------------------------------------------------------------------------------------------------------
经过一中午的搜索,下载到了这个fc 300的dvd ISO,用dvd盘刻录了一张。电脑读取后也是网上说的6个文件。回头试试能不能读。
游戏rom里面是300个bin文件。

放上iso连接,感兴趣的坛友下载研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afVKF9_qmBzwom9Z1HSNg
提取码:iiwr

网友:
这个帖子是200几年的?

网友A:
可以自己试试吧,

大概就是用winiso之类的软件,把光盘映像保存,然后修改里面的文件,比如提取出来看看什么格式,然后替换一个进去,再刻录看看能不能运行。

可以的话,那么久可以自己按照光盘格式编辑游戏,目录试试了。

网友B:
我也有个DVD可以刻录光驱,都未试用过,哪天也试试刻些照片看。

网友C:
此贴大水,直接科隆光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贴大水,直接科隆光盘就行

图片是网上找的,手里没有,先下载nes的自己刻录。有盘的话就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试试吧,

大概就是用winiso之类的软件,把光盘映像保存,然后修改里面的文件,比如提取出来看看什 ...

我是手里没有这个盘。

网友:
直接复制刻录光盘即可

网友:
这是准备做游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DVD可以刻录光驱,都未试用过,哪天也试试刻些照片看。

DVD刻录机可以刻录照片,音乐,照片和MP3音乐最简单,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但是CD,和DVD文件需要用镜像方式刻录。尤其CD,格式不对刻录后无法播放的。

网友:
nes是模拟的红白机还是街机吧,记得是用模拟器直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D刻录机可以刻录照片,音乐,照片和MP3音乐最简单,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但是CD,和DVD文件需要用镜像方式 ...

未用过,也未查资料,大白一个。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用ISO软件打开,我一般是用ULTRAISO,你用别的也行,然后千万不要修改任何东西,主机游戏的话有固定的编码的,修改了就读不了了,然后直接刻录映像光盘就行,我记得有个专门的刻录软件叫NERO的,那个操作就更简单了。

网友:
NES游戏是用模拟器吧?游戏ROM就简单了,直接用winiso打包就可以了,关键是模拟器需要先设置好路径,一般是使用相对路径,不然你的光驱是G:\,到了人家的机器变了H:\,就会出现找不到rom的情况。

网友E:
这年头你还能找到dvd真牛逼  你下载的nes都是单个游戏文件 你给会制作游戏菜单 你把游戏文件都刻进光盘里 连个游戏目录都没有 你怎么选择玩哪个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你还能找到dvd真牛逼  你下载的nes都是单个游戏文件 你给会制作游戏菜单 你把游戏文件都刻进光盘里  ...

搞了几个车上的头枕dvd播放器,支持游戏,想搞张盘给孩子玩。手里空白盘一大堆,如果能自己搞就想省几块钱。哈哈

网友:
除非有游戏机,否则刻盘没有意义!

网友:
我也有个DVD刻录光驱,那时主要为了刻录软件和系统。没刻录过游戏。

网友:
感觉这张就是张cd。直接玩就是拉。合并再游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