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功耗大,风力小,发热厉害,怎么办:(

楼主(2022-07-07):
家里有个风扇,风力极小,发热有些大,但是风力非常小,
为何会出现这种奇葩的情况呢
这风扇怎么修比较好呢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换电机,换带滚珠轴承的铜线电机

网友:
是线圈发热吗?发热要找出原因才行。

网友:
轴承加油,检查电容

网友:
测量下电机阻值、电容容量
可能是启动线圈烧毁了

网友A:
,含油轴承毛毡垫加机油;换电容,无效就换电机;某宝有双滚珠轴承的电机,虽然声音可能大点,但换来寿命响应长点。

家用配合空调用的话,建议买小米那种200多的直流风扇,噪音小,电机也是轴承的,最大风力虽然不大,但实际家用也很少用到最大风力那种风。

网友:
转速不够,按楼上检查电容、轴承,转速没问题风力小,检查扇片,有些扇片很多的那种会破不了风导致无风力输出。

网友:
刚换了家里台扇电机,说是双滚珠轴承的,一二三档实测21W,24W,31W,有点不均匀,不过风还蛮大的,噪声也不大,大概29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毛毡垫加机油;换电容,无效就换电机;某宝有双滚珠轴承的电机,虽然声音可能大点,但换来寿命响 ...

这个说法最全面合理!

我在某宝买的双滚珠轴承的电机,用了几年了,没问题!

也没有它们说的噪音大的问题

网友:
轴承摩擦力太大了,,加点润滑油会改善很多。

网友:
看轴吧,大概率是轴套卡死

网友B:
前几天刚把家里用了快20年的美的转页扇拆开,电机转轴用清洁剂清洗后加油,有两台回复正常,有一台可能转轴有个位置不好了,偶尔会有一声比较尖锐的摩擦声音,其他都正常。电容都不曾换过,一般电风扇年数久了就是转轴这里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毛毡垫加机油;换电容,无效就换电机;某宝有双滚珠轴承的电机,虽然声音可能大点,但换来寿命响 ...

可以用凡士林替代机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把家里用了快20年的美的转页扇拆开,电机转轴用清洁剂清洗后加油,有两台回复正常,有一台可能转轴 ...

你用的什么油?缝纫机油?还是机油?还是凡士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油?缝纫机油?还是机油?还是凡士林呢

一开始用清洁剂清洗后擦了点缝纫机油,然后用那种电脑风扇专用的油脂抹在边上缝隙里,缝纫机油很快会干,机油也是最多一年后就时效了,机油干了之后很难清理。

网友:
大部分是叶片内卷造成无法切割空气,转速快但没有风,准备一大盆水,用热风枪吹叶片,然后掰出30度角后保持角度按到冷水里定型,所有叶片都这么处理一下基本就能恢复风力,空气不流动电机本身也无法散热,发热是肯定的。

如果转的很慢,但是不通电时转动又没有阻力的话就要考虑是否电容损坏或者电机有砸间短路。
不通电叶片转动有阻力就需要给轴承重新注油,准备一些半合成机油,拆下风扇含油轴承,穿铁丝架空放到煤气灶中间小火上烧到表面发红光洁,迅速浸泡到机油里冷却吸油,凉透后并且把毛毡吸满机油后装回就可以了,操作要注意安全,不建议新手操作!不建议新手操作!不建议新手操作!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若用手转丝滑无阻力,基本是电容的问题,容量小了转速慢,转速慢了风小,风小了自身电机散热差,温度高。不信试试拿个正常风扇,去掉风叶运行,一会儿温度高得没法摸

网友:
还是因为现在的产品做得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