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匠,得伟,百得电动工具无刷驱动修理,驱动主板没程序谁会搞?

楼主(2022-07-07):
工匠,百得的无刷驱动主板没程序谁会搞?别人说没程序,还有上电灯一亮就没反应,闲鱼上拍的,本以为捡漏,唉!还是自己太年轻啊!套路深,,,有哪位大师要过这,,,,通讯口只发现三个,不知道第四个在哪

网友:
咸鱼上买东西有时候当料板都不可能,主要还是看卖家曾经卖掉过什么东西,是个人闲置还是商家或修理工,像你这种一出一堆的肯定都是修理店出垃圾,大部分连料板都当不成!

网友A:
这明明就是坏的拆下来的吧,哪里会没有程序,除非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就是坏的拆下来的吧,哪里会没有程序,除非是单片机坏了。

有买过的说是没程序,没看到有烧烤的地方

网友B:
不可能没程序的,一般都是烧录好了才上贴片机的。这个都打胶的成品了,没程序骗谁呢

网友:
现在很捡到漏了,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手了。

网友:
咸鱼上凡是批量出的又不保能用的基本就是坏的,除非你对自己技术相当有自信,觉得再大的毛病自己都能搞定不然不建议入手,像这种十有八九是他们门店自己都修不好直接替换后淘汰下来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程序的,一般都是烧录好了才上贴片机的。这个都打胶的成品了,没程序骗谁呢 ...

主板上都有通讯端口的,你自己把胶刮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发个清晰的主控型号参数,兴许有编程大佬看对眼

网友:
你这个看着象是没用过的,估计没程序。

网友C:
按照图片上的来,加个电容完事。一段对地,就是主芯片背面的散热片,另一端插进那个孔里,搞定后给我加点分吧,都成了负50了,看个拆机贴都看不成了。

网友:
类似的程序都不好搞,一般厂家也不会提供

网友C:
91680图纸我有,程序我也有,不过是电圆锯的,没有反转,按照我图上,装个小电容就行了,容量大小无所谓,保证能转。

网友D:
除非是工厂里的半成品或者是旧板子上刚换的单片机芯片,否则哪用得着烧什么程序(烧录进去的程序又不是很容易丢的)。老王家卖的伊拉克成色的拆机电动工具控制板,有些连上线都能直接用,不知道楼主这板子是什么来路的。

网友E:
这么大量,不会是哪位维修佬要转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量,不会是哪位维修佬要转行吧

不是的,闲鱼上专门卖这些的得伟,百得的工具配件拍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工厂里的半成品或者是旧板子上刚换的单片机芯片,否则哪用得着烧什么程序(烧录进去的程序又不是很容 ...

闲鱼拍的,也是专门拍卖得伟工具配件的,应该是要烧录程序,因为有人拍过,我在抖音问过,估计没程序,特来看看有哪些大师搞这类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图片上的来,加个电容完事。一段对地,就是主芯片背面的散热片,另一端插进那个孔里,搞定后给我加点分 ...

这主控没程序还能搞吗?考程序复杂不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工厂里的半成品或者是旧板子上刚换的单片机芯片,否则哪用得着烧什么程序(烧录进去的程序又不是很容 ...

这种大概率是开发样板
淘过好不少打孔机,以及各种的pcb
比较明显的是看到同款pcb有不同版本的丝印
还有的pcb上各种飞线的,都是属于开发测试用的
所以没刷程序也不奇怪了

现在我只淘那种上过锡,起码是通电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680图纸我有,程序我也有,不过是电圆锯的,没有反转,按照我图上,装个小电容就行了,容量大小无所谓, ...

电容另个角接哪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