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主板装进录像机中,接16TB氦气盘,做家用NAS

楼主(2022-07-07):
图片不多,时间拖的比较久,过程没有拍照,大家看文字吧

一直想DIY一个NAS
本来想要的方案是
联想Y470,放下2个机械硬盘,1个MSATA硬盘,装WinServer到SSD中
2个1T的机械硬盘,二手价大概300,不贵
笔记本做NAS还有电池可以应付停电的情况,不用UPS
2.5的硬盘噪音也不大

但是有一天我媳妇买了3个多T的英语版的儿童动画给小孩子学英语

于是,我这个方案就过时了

笔记本9mm硬盘CMR最大是2T,2个2T差不过够了,二手大概要860的样子,不划算
15mm的SMR硬盘最大是5T,大概要550的样子,SMR不太好,光驱位还得扩一下才能放进去

3.5的硬盘16T氦气盘1500的样子,容量大,但是肯定放不进笔记本中

后来收藏的垃圾堆中找到一个硬盘录像机
模拟摄像头的,早就过时了,二手价很便宜,不值得折腾
不过它有1改硬盘位,前面板还有按键,后面还有网口,电源口

要是把笔记本塞进去,不正好?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Y470的笔记本主板特别长,塞不进去

不过幸运的是有一天一同事觉得笔记本卡,不想用了,他把自己的笔记本拆了,想要屏幕做便携显示屏,硬盘做移动硬盘

于是剩下的部分就到我手里了

这是个华硕K550V 2012 i5 3代处理器,板载4G内存,15寸比较大,不过华硕的笔记本板形比较方正,刚好可以放录像机壳子里

不过要面临的问题是:
电池坏了,得买新的
内存4G不太够,得买个4G的内存条
主板怎么固定
硬盘供电怎么解决

主板固定想的方案是买那种M3的磁铁,就是LED灯条上用的那种
但是笔记本的孔是M2的,显然不行,M2转M3的铜柱又特别贵

后来想到用亚克力板,亚克力板固定到M3上,主板用M2的铜柱固定到板子是
不过亚克力板太薄的话强度不过,于是买了个1mm的铝板,尺寸也刚刚合适

至于硬盘供电,肯定要能电池供电,AC供电;还好电池是4串的,电压高于12V可以用降压方案,不过我手上刚好有LTC3780的升降压板子,稳定可靠,就它了

主板上通电量一下,找到AC和电池供电的节点,引一根线出来接升降压电路板

主板只支持sata2.5和光驱,于是sata2.5接个256G的SSD,用M2转接板,体积小
为了省电把M2的5V转3.3取下来,用笔记本自带的3.3V供电

光驱买了个光驱接口的延长线,把插头割开,就可以插硬盘了,电源另想办法
光驱口上引出5V和地线,5V出来后接个PMOS控制19V给升降压电路板供电,5V、12V、GND接上SATA的电源插头接硬盘上,关机以后12V可以彻底断电

笔记本原来的坏电池插座拆下了,做个延长线

硬盘的12V接机箱的散热风扇,这风扇功率不低,但是转速倒是挺低的,还有异响,于是换了个同电流的滚珠风扇,但是风量太大了,加个降压电路降到5V才合适

电源接口用DC5.5 2.5固定到外壳的圆孔上

网线买的延长线,随便做了个挡片固定

其他的孔用塑料网盖一下,防止小强爬进去

前面板空间比较大,拆掉原来的电路板,重新做一个,增加ESP8266用来远程开机

最后完成的样子,电池太长了,要是电池改造一下,放下2个3.5硬盘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其实它还是可以当笔记本电脑用的,一举两得

网友:
楼主真下了功夫,好复杂啊。

网友:
我也有那个模块,ltc3780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整机功耗多少啊

网友A:
西数这个寻道声音太吵了,放客厅还好,放卧室简直引起家庭矛盾。东芝的就很安静

楼主:
空载,硬盘不休眠大概2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数这个寻道声音太吵了,放客厅还好,放卧室简直引起家庭矛盾。东芝的就很安静 ...

的确很吵,每隔5、6s还会振一下,
我还是准备放卧室里……
要是有下载任务的话,先下SSD中,再倒到机械盘里

网友:
看整机功耗怎么样,如果长期用,功耗太高费电

网友:
确实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吵,每隔5、6s还会振一下,
我还是准备放卧室里……
要是有下载任务的话,先下SSD中,再倒到机械盘 ...

那个有规律的磁头伸出、回缩声音,是西数特有的技术,实时监控磁头飞行高度,能更好的分析运行状态,就是。。。实在是有点烦人了

网友:
旧瓶装新酒,还很香!

网友:
这也行 膜拜

网友:
这硬盘有点猛

网友B:
风扇用啥降压模块,直接接笔记本5V就行了

网友:
这。。。路由器加外置硬盘盒不好么?

网友C:
把笔记本买了买块主板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用啥降压模块,直接接笔记本5V就行了

理论上是的,不过当时不想改线路了,就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笔记本买了买块主板不香吗?

是吗?能买个什么样的主板呢,配什么机箱呢,CPU,内存条,电源
UPS都得投入吧

这笔记本主板卖的钱估计连买UPS都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