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12V/38A服务器电源拆解(HP DPS-460EBA)

楼主(2022-07-07):
去年买了这个电源,一直吃灰
最近接了一个点烟器接头用于接车载吸尘器等设备,这种电源非常合适做集中供电,性价比高,故障率低

这次拆解的目的是清灰+拆除电源插口旁碍事的把手

螺丝不多,挺好拆的

密密麻麻!

翻过来看看

主变压器
这副绕组直接是铜条了啊

330uf的滤波电容

这要是忘记放电被电一下会发生什么呢

emi电路

这个是什么元件,温度保险?水泥电阻?保险丝?

暴力风扇,平时转得很慢,暂时还找不到有什么设备能让这个电源满负载工作,测不了

台达代工的

碍事的手柄,4mm钻头卸掉它

这下拔电源线也方便多了

补:

待机功耗测试

END

网友:
这些大块头,低功耗输出时效率如何?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很足,我是找了个旧台式机电源接了个点烟器口

网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A:
除了风扇太吵,好像没什么缺点。

网友:
噪音也不小吧?

网友B:
服务器电源我从来没使用过。低压供电应该很稳定吧。

网友:
除了灰多点,小功率使用比较费电
其他都很好。

网友:
低负载效率不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我从来没使用过。低压供电应该很稳定吧。

千万不要买淘汰的电源,但库存可以考虑,

网友:
大型游戏高负载无敌,看电影就效率低了。

网友:
做工真的很好

网友D:
拖个路由什么的好像太浪费了

网友:
好专业,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买淘汰的电源,但库存可以考虑,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风扇太吵,好像没什么缺点。

风扇是温控的,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拖个路由什么的好像太浪费了

拖几十个监控之类的就能体现出性价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是温控的,声音很小

我之前用750W的服务器电源改可调,比你这种大一点,卖了二十个左右就不搞了。噪音问题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低负载的时候风扇是不吵,但是既然用到这种电源,不可能就带而二三十瓦这么大材小用吧,带大点的负载风扇就开始飚了,飞机般的音效,挺有激情的。

网友:
现在这电源怎么这样便宜呢

网友:
模拟监控的时候,我用了很多这样的电源,价格便宜,质量很好!现在都是POE电源了,所以这样的电源反而用的少了!
实际上电脑的开关电源也是很好的,就是体积相对有点大,电箱里面不好放!做集中设备供电都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