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秀一下我制作的简易晶体管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2-07-07):
    论坛内有几位朋友使用电蚊拍升压板配合2000V数字电压表头制作了晶体管耐压测试仪,非常实用,成本不高,使用也很方便。受其启发,我也制作了一个,并稍作改进,现拿出秀一秀并作简单介绍。

一、改进的地方
1.采用了更袖珍的塑料壳子。搜索网上制作的案例,大多是采用尺寸100x68x50mm的壳子,这种壳子内部空间大,容易制作,但尺寸稍大,特别是较厚。在网上看到也有采用尺寸为90x70x28mm塑料壳子的,我感到这个壳子较薄,且四角圆润,面板处也没有螺丝孔,比第一种壳子好看多了,于是便采用了第二种壳子。
2.重做了PCB板。因电蚊拍升压板大多是单面板,质量一般,且没有合适的螺丝固定孔,较难固定,于是便根据外壳形状和安装孔位置重新设计了升压板电路的PCB板,这样安装就容易多了,直接用螺丝固定即可,不再用热熔胶固定了。
3.设计了充电电路。根据外壳我也做了USB安卓口的充电板,这样一来充电就方便多了。
二、电路大致描述
1.升压电路。升压电路几乎照搬了最流行的电蚊拍电路:2SD965共集电极振荡升压,三倍压整流,3+3脚的EE19(EE13)变压器。因为壳子内部高度的限制,我没有采用EE19变压器,而是使用尺寸更小的EE13变压器,同时升压储能滤波电容改用小体积的高压陶瓷电容。因该电路网上实在是太好找了,我也没做原理图,需要原理图的网上一搜便有。
2.充电电路。采用常见的TP4056芯片,充电电流设定在0.5A左右。TP4056的应用很简单,应用图去百度,我是直接做的PCB板没先做原理图。充电时红色LED灯亮,充满灭。
3.电源开关电路。为方便安装,我采用板载轻触按键开关作为电源开关,考虑到升压板工作电流较大(近300mA),直接使用按键开关做电源总开关的话,时间久了按键开关接触电阻易变大而影响升压板工作,于是采用了一颗AO4407场效应三极管作电子开关,由按键开关去控制它。原理图下。

    4.其他。数字电压表头买自淘宝,是2000V档的,实际可测到2800V,电压再高字符就会闪烁提示超量程了,电压表头大家一看便知,因为目前淘宝上只有这一款价位较低。电池使用一块3.7V锂电池,由于壳子内部空间的限制,锂电池我安装在PCB板下,板下高度只有5mm,所以需选择厚度小于5mm的,我用的是厚度恰好是5mm的一块手机电池,这块电池是2010年出厂的,用在上面发挥一下余热。因为第一次购买的EE13升压变压器次级圈数不多,是1300圈的,导致升压后的电压不太高,在锂电池充满电不接负载的最高电压为2200多V,锂电池放电低至3V时,最高电压则将降至1500V左右,虽可以用,但不算完美,下次再买升压变压器时选择次级是1600圈的,这样升压值就会刚好。
三、PCB板及接线示意图
1.升压板。

2.充电板。

    3.接线示意图。

4.其他部件图片。

    底部充电口。使用PCB的边角设计了带充电口的侧板,等换掉了原来壳子的侧板。
    附件就是以上的文字+图片,网页能看的就不必下载了。下载附件扣积分是系统自动设置的。

补充内容 (2022-7-10 11:05):
39楼有更新:更改倍压整流即可提高升压后的电压,不必更换升压变压器。

网友:
做得很好, 好看又实用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资料也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
立创打的板子?

网友:
不错 想了就去做效果最快

网友B:
这种电容类似安规电容?是不是容量比较小不能用来做电蚊拍?

网友C:
做的不错,不过有一个疑问,这个系统是输出电压达到2KV了,那个板子上没有做开槽,爬电距离有点不够吧,潮湿条件下会爬电/漏电吗,那样的话误差就很大了,而且高压可能加不上,这个您是如何解决的呢,想做个类似的装置,欢迎讨论

网友:
这波操作666啊

网友:
这个电压有点秀。。淘宝竟然有这么高压的表头卖也是没想到

网友D:
我建议充电口用6脚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不过有一个疑问,这个系统是输出电压达到2KV了,那个板子上没有做开槽,爬电距离有点不够吧,潮 ...

起初考虑了爬电的问题,也设计了开槽,但后来发现数字表头的高压测试端(白色线)与周边没有开槽,即瓶颈在数字表头上,即使升压板开槽开槽了也不能彻底解决所担心的问题,于是便索性不开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打的板子?

嘉立创质量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类似安规电容?是不是容量比较小不能用来做电蚊拍?

小蓝色电容、D965和高压整流二极管来自于电蚊拍电蚊拍升压板。标志C9  223的那个才是另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充电口用6脚Type-C…

我手头只有安卓口充电座,且我的手机充电线也是安卓口的,所以就用这种了。

楼主:
充电板PCB有个明显的BUG,就是接锂电池的端口和开关后输出端口的字符搞错了,原因是反复变换两个端口左右位置,位置固定后,但忘记改变字符的位置了。还有在测量三极管时,地线夹子应该做两只才能够满足测试要求的,我是先焊一只地线夹子进行初步测试的,后期还要增加一只的。

网友:
这个高压数字表头不错

网友:
想到做到,还挺精致的,不错!

网友:
轻触开关电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