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洋垃圾nec笔记本按键问题!

楼主(2022-07-07):
i5 4300M的厚本:

请教:
(1)这款带不带摄像头在哪儿看?
(2)开关旁边一个ECO按键有何用(图2)?
(3)耳机插孔旁边OFF-ON的是什么按键(图3)?打开有何用?
(4)键盘有些按键轻按没有反应,要重按;但有时轻按有可以,不像是按键卡了东西,这个会和系统有关还是硬件?
(5)带不带内置麦克风?

网友:
有点老了    估计简单应用还能凑合

网友:
按键老化了,更换新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1、这种老机,不带
2、百度:ECO是ECOLOGICAL单词的缩写,意思是省电、节能、环保。采用降低亮度、减少电力消耗的方法来实现节能效果的

但是:松下笔记本,也有ECO,松下的作用是避免电池充电到100%,ECO开启后,充电到80%就结束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护电池不会长期在100%

松下的有专用ECO程序安装

3、应该是WIFI开关

4、键盘老化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国内所有的NEC都是洋垃圾翻新,配件少且贵,就连淘宝都买不到便宜的副厂键盘,都是些拆机货。关键是还有人洗,估计是商家宣传NEC就是lenovo海外版,NEC跟lenovo有屁的关系,联想海外版也是lenovo。

网友:
(1)这款带不带摄像头在哪儿看?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另外看电脑B面有没有。

(2)开关旁边一个ECO按键有何用(图2)?
节电模式,省电的同时性能也会降低。

(3)耳机插孔旁边OFF-ON的是什么按键(图3)?打开有何用?
Wifi开关,日系笔记本一般都有。

(4)键盘有些按键轻按没有反应,要重按;但有时轻按有可以,不像是按键卡了东西,这个会和系统有关还是硬件?
一般是硬件原因,估计是时间长了老化所致。

(5)带不带内置麦克风?
一般不带。

网友:
感觉ON、OFF是无线的开关,老的本子好像都有。

网友:
nec、富士通的二手笔记本,好像价格都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A:
补充一下:
(5)带不带内置麦克风?
一般不带。需要外插麦克风。

这本子看着粗点,不属于NEC的高端机,但是用起来应该不错,可安装3块硬盘,内存可扩展,i5-4300m的性能(比i7-6500u强)放到现在一般但日常应用绝对够。

一般买新不买旧,如果确实便宜,使用又没有过高要求,可以入,但别买到问题机。

网友:
厚本一般都比较结实耐用。键盘的问题就简单了,如果不爽就更换。因为二手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以前的使用情况,换是最直接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麦克风应该有,录制了下,对着键盘吼一声,有声音,不过不大

网友B:
喜欢这种底壳简单就能打开的机型,硬盘内存随便换
可惜现在都是底壳不能打开的要拆散电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这种底壳简单就能打开的机型,硬盘内存随便换
可惜现在都是底壳不能打开的要拆散电脑才行 ...

是的,夏天高温,非空调房间,就用个间的散热底座!软件打开很多!稳定运行!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5)带不带内置麦克风?
一般不带。需要外插麦克风。

800元的机器,8+128固态+500g机械

楼主(2023-08-20):
引用 楼主:
800元的机器,8+128固态+500g机械

电池充不进电了

网友:
(1)屏幕上缘中央
(2)节能模式
(3)wifi开关
(4)键盘接触问题
(5)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