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卡斐乐加湿风扇,但是不会修……

楼主(2022-07-07):
半个月前到手卡斐乐一个加湿风扇,用起来不错,加水的雾化,风力也可以,一直担心会不会漏水,果不其然……漏水了……坏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刚开始开关不受控制,拆开了看到主板连接个按键板,清理了按键板就正常了,顺便清理了主板正面,没想着背面居然还有元件!!!中午回来后就没反应了,拆开后主板背面元件可能出问题了,清理了无效,通电后主板指示灯红色,没有任何响应,看到了一个14脚芯片有腐蚀痕迹,一个脚被我刷断了……这个没有啥印丝,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带程序的单片机吧。

网友B:
负极焊接4056脱焊一下没烙铁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焊接4056脱焊一下没烙铁办不了

这会儿焊……有,一个被打磨的芯片也有一个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程序的单片机吧。

可能是……

网友:
这东西就一玩具吧

网友:
这种坏了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
双压电片喷雾的,加湿效果强劲

网友:
看来连体设计防水不好做。简易充电风扇加2个充电加湿器,单独坏掉换好的。

网友:
这是防水不良造成的谢谢拆机

网友:
夏天还需要加湿吗?

网友C:
断脚试一下焊回去

网友D:
把引脚补焊一边试试,引脚短的不行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引脚补焊一边试试,引脚短的不行飞线

焊上了  现在彻底没反应了  问了闲鱼专门搞这个的  说这是通病,防水设计缺陷,自己改装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脚试一下焊回去

焊上了  现在彻底没反应了  问了闲鱼专门搞这个的  说这是通病,防水设计缺陷,自己改装一个吧

网友:
看见两片4056充电芯片……

网友:
夏天需要加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