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建兴cA1-8d128固态 请问这个东芝颗粒TH58TFG9WHLBADE是什么ID

楼主(2022-07-07):
收了一片建兴 cA1-8d128坏固态,翻车了没有开卡工具,颗粒型号查询不到,希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只能拆颗粒,同9UHL,可上3281 BGA2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颗粒,同9UHL,可上3281 BGA272

谢谢!去买3281主控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颗粒,同9UHL,可上3281 BGA272

查了一下9uhl是TSOP48封装的  ID:983C99A37A51,颗粒号是TH58TFG9UHLTA2D吗?

网友B:
我做的,用的3268,272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情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659-1-1.html

学习了,去买3268主控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用的3268,272版

刚看了3268的主控,和帖子上的一样,但跳线弄不明白,再请教一下:
帖子上的跳线是:跳线是短接sb8,去掉sb10和sb4
看卖3268主控的是:短接sb8、sb10,去掉sb4。
请问您短接的是哪个跳线!!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3268的主控,和帖子上的一样,但跳线弄不明白,再请教一下:
帖子上的跳线是:跳线是短接sb8,去掉 ...

试一下把。我上次做的两个都送人了,现在也无法查证了。反正也只有三个跳线,试下也很快的。

楼主:
按照帖子开卡成功,跳线短接sb8,去掉sb10和sb4。就是读写速度有差距,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竟然是延长线的问题,直接插电脑读写速度没问题。这个线还是20元的usb3.0,被坑了

网友(2023-03-27):
我的一直量产失败,可以教一下吗,或者帮忙看一下

网友:
也可以用3281,272的板子

网友(2024-05-15):
上2258XT 需要特殊添加参数,可以正常开,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 307840355   272封装需要转接贴,dogegg CE连读的那种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