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SMC带过滤减压阀拆解

楼主(2022-07-07):
带表过滤减压阀

网友:
你这个拆得彻底。

网友A:
调表和过滤我理解,调压怎么个调法?控制流量,来控制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表和过滤我理解,调压怎么个调法?控制流量,来控制压力?

一次测压力,弹簧力,二次侧出口压力分别作用在膜片上下层,实现平衡。
压力变动时,膜片上下动作,膜片上带的销钉堵住气孔的程度随之变化,进而影响流量变化,三个力重新平衡。
部分带溢流的型号,会有溢流口,结构上有小不同,原理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