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热风枪,偶尔用用,大侠帮忙推荐推荐,谢谢!

楼主(2022-07-07):
纯小白,遇到充电宝更换USB口,用电烙铁不方便拆,想入手个热风枪,偶尔用用,麻烦大侠个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具体见坛里的拆解

网友:
买个带气泵那种好使

网友A:
干大活用气泵的,干小活用风机的;赚钱的用气泵的,娱乐的用风机的

网友:
现在有津控调温1600W的,挺皮实

网友:
我也是偶尔用用,有推荐的吗?

网友:
PDD搞了一支,还行

网友:
看价格和销量  能接受就买,便宜的也够用!不用纠结!

网友:
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是太山寨的都可以用。

网友:
准备长久用的工具还是买贵点的品牌的,太便宜的用着就不爽,当然如果你只准备用一两次的不挑,随便买。

网友:
同求推荐,气泵的,也是偶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大活用气泵的,干小活用风机的;赚钱的用气泵的,娱乐的用风机的

不是杠,看用途的,风机的(那种大功率大号的)干不了小活的 因为他风嘴就很大风量也很大,气泵的吹一些小件就很好用 指哪打哪  吹大件掌控不好容易吹坏 也不容易吹下来,公司就配了大小两种搭配使用  效率就很高
还有,大号风枪吹塑料控制好问题不会吹化   风泵.....怼上去2秒就糊了

网友B:
看上姚工的小型热风枪了,还没下手,懂行的朋友给说一下啊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B:
看上姚工的小型热风枪了,还没下手,懂行的朋友给说一下啊

112买个一个便携式的 业余用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