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落地扇电机烧了,高手能找到这颗IC么?损失惨重啊!

楼主(2022-07-07):
没辙了,找遍了找不着这颗风扇控制板IC.只有求助万能的数码之家坛友了!先在此致谢!
这是主角全身像:

主角的电机烧掉了,紧接着,控制板的可控硅MAC97A6炸了,瞬间DIP16封装的主控也炸了,估计稳压管也挂了,几个驱动可控硅的电阻也烧了:

现在已知:
这个主控的第4脚:VCC
              12脚:GND
            7脚:红外接收信号输入
          8脚:电机高速档输出
       6脚:电机中速档输出
     5脚:电机低速档输出
  10脚:电动摇头输出

其他几个脚与四个按键+9个指示灯+1个蜂鸣器有关.就不再测试了.

请各位坛友,哪位碰巧修过这个风扇或正好知道这个IC的,烦请告知具体型号及配套的遥控手柄IC型号.再次致谢!!!

谢谢回复的兄弟们!这个机子的控制板已"修复(替换)"好了.方法是:找了一个废弃的遥控壁扇,单片机不一样,它是DIP14封装,功能差不多,将其原来的红色指示灯(LED)拆下,再全部飞线到原损坏控制板指示灯位置(原损坏的控制板保留且安装在原位置,炸开的单片机、可控硅等拆下丢弃,按键保留),按键位同样处理,飞了有20多根线,再将新替换的电路板一并放入风扇壳体内.试机已正常,指示灯显示正常,定时也正常,电动摇头正常.就是没遥控器.

再次致谢!

网友:
换个成品板

网友A:
很明显的是一个单片机啊

网友B:
万能的某宝,不行就换控制板吧,网上很多,不贵就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是一个单片机啊

是单片机吧!但应该是个掩膜好的.

网友C:
控制芯片不好找,遥控主板好找,也很便宜,遥控器是通用的,因为红外编码都一样。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或是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某宝,不行就换控制板吧,网上很多,不贵就十几块钱

是不贵,早查过了!但和这个一样的控制板没有.咱重度强迫症患者,就想修好它!谢谢!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5283684583
宝上很多类似的 直接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芯片不好找,遥控主板好找,也很便宜,遥控器是通用的,因为红外编码都一样。 ...

就想修好它,不想用万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5283684583
宝上很多类似的 直接换板吧

是的!宝商确实很多!谢谢兄弟!

网友E:
单片机,找PIC系列的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然后自己写程序

或者随便找个单片机,飞线,然后自己写程序

或者重新设计一个电路板,然后自己写程序,比如用ESP8266,WiFi控制

总之需要写程序的

或者咸鱼上淘个二手的,拆控制板也不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找PIC系列的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然后自己写程序

或者随便找个单片机,飞线,然后自己写程序

兄弟啊!你也是太抬举我了---我哪有这能力啊!画板子没问题,能将上面的led、按键位置不差分毫的对准,但不会编程啊!

网友:
BA8206可以用吗

楼主:
谢谢兄弟!但原来的IC是DIP16脚的.应该不行.

网友:
电机烧了,主控板坏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但原来的IC是DIP16脚的.应该不行.

分析电路看起来差不多,应该可以改

网友:
养生壶底座里也是类似的单片机,电容降压的供电方式容易坏,更换修复基本没戏

网友F:
单片机有程序,你知道型号也没用啊,因为你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有程序,你知道型号也没用啊,因为你没程序。。。

这个是固定程序,买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