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池饿死的摩飞榨汁杯MR9800,现在单片机发热明显,这不对吧

楼主(2022-07-07):
电池饿死的摩飞榨汁杯MR9800,18500两颗,中间电极烂成这样,进水还是漏液???这里靠近输出轴

电压接近0,没有保护板,外接充电先

充完后一切正常,却发现ft61f145这颗滚烫,测得7550输出5.6v,而ft61f145的电压范围是1.8-5.5V

换上78l05,5v正常了,但还是发热明显,这怕是不对吧

现在充放电正常,放一天看看会不会跑电..........

网友A:
发热明显要重点检测外围贴片小电容漏电。

网友B:
你说这发热明显到底是发热还是烫手

网友C:
谢谢拆机分享结果怎样

网友:
估计报费了

网友D:
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E:
我破坏性拆过一样的这个杯子,出现的问题也是电池中间锈断。因修复不了,就没有通电测试了,可能板子是好的

网友:
一般是电池进水锈蚀了

网友:
18650有一块上锈了,估计不行了。

网友:
进水被腐蚀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电池不行了。准备拆拆看

网友:
刮一刮  大力上锡

网友:
家中有一个相同的,电池充电后红灯长亮,电机不工作,咨询客服说过保换机头200块,买时就187块,立马爆力拆解后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明显要重点检测外围贴片小电容漏电。

摸了摸没有发现发热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发热明显到底是发热还是烫手

一开始是烫手,现在是手指头按上去差不多能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拆机分享结果怎样

结果一晚待机没电了...........

楼主:
对,报买新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

火热火热手指快按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破坏性拆过一样的这个杯子,出现的问题也是电池中间锈断。因修复不了,就没有通电测试了,可能板子是好的 ...

这被子外面两层都用胶粘死的,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