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长城HP-300A电源爆了,8117C这是啥芯片

楼主(2022-07-07):
长城吉祥系列电源温控版,型号HP-300A,额定功率220W。这个小芯片爆了,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这电源,楼主还修它干什么??
公家的报故障!
自家的赶快丢垃圾,这垃圾电源随时会损坏其它硬件,到时候哭都找不着门!

网友A:
南京微盟的logo,搜ME8117看看

网友:
这个在初级高压电路中,起到PWM振荡源及推动作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5VSB的电源芯片

网友B:
除了芯片挂了 肯定还有其他元器件一起带走 换新吧 这种电源修好了也就那样

网友:
5V待机电源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微盟的logo,搜ME8117看看

就是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芯片挂了 肯定还有其他元器件一起带走 换新吧 这种电源修好了也就那样 ...

修着瞎玩呢

网友C:
还是建议买个额定285-325W以上的长城网星的好。电源建议大马拉小车。

网友:
30-40大洋还包邮的吧,我买的是这样的。

网友:
除非是特殊形状的电源,难找到替代的,一般不建议修。
电源我喜欢按70%的实际功耗算,不要100%跑满。
所以实际用200W的,要买285W以上,取个整数就是300W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是研究维修技术的吧,这是专用芯片,分析下电路来确定,一般是找不到datasheet的,这也是大家都不乐意用国产新片的缘故

网友:
电脑电源好的和差的差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5VSB的电源芯片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买个额定285-325W以上的长城网星的好。电源建议大马拉小车。

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会伤害硬件的。你那个几百瓦的电源,带一个30瓦的电脑,电压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