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负载给锂电池大电流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2-07-07):
想买这种电子负载给18650动力锂电池做大电流(15-20A)放电测试,不知道这种板子可以吗?

测电池组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实现大电流放电,毕竟电压比较高。问题在单节电池测试。单节电池电压比较低,满电才4.2V,大电流放电时电池端电压可能在3.8V以下,从满电放到2.5-2.8V停止,所以不清楚能不能上到15-20A。

个人理解是单个mos管可能不行,需要多个mos管并联工作能支持在这么低电压下进行大电流放电。请问有大佬了解吗?可以的话,mos管要怎么选型?(我测的电池、电池组电压在4.2-21V范围)

网友A:
有DC外接辅助电源  不会因为测试电压低就不能上设计上限电流NA。

网友B:
单管mos做过10A放电的,电流取样电阻0.02欧,放电电压2.8V,mos管IRFP264,散热器775酷冷的下压铜芯,供电是USB5V经34063升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C外接辅助电源  不会因为测试电压低就不能上设计上限电流NA。

买表头和控制板的时候,那个老板就怀疑我的负载不能在低压的时候上大电流(意指1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mos做过10A放电的,电流取样电阻0.02欧,放电电压2.8V,mos管IRFP264,散热器775酷冷的下压铜芯,供电是USB5 ...

请问单管的话电流还能上去吗?15A、20A可以吗?

如果10A是极限,并多一个管能突破10A?

网友C:
可以,很好用,做好散热,散热片不能小,风扇要暴力。我前一段时间刚做了这个

网友:
管子用irfp260比250发热低的多。

网友:
我还买了500w 10R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很好用,做好散热,散热片不能小,风扇要暴力。我前一段时间刚做了这个 ...

电阻太大了……用电子负载的话,你有试过给单节动力电池做大电流放电吗?我看过有人用这种电子负载给两串的做15A放电(上了4个mos管),但是给单节电池放电的还没看到。

一般大佬都是用什么IT8512或者EBD,但那个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太大了……用电子负载的话,你有试过给单节动力电池做大电流放电吗?我看过有人用这种电子负载给两串 ...

放过,很好用,我是用的8管的。不超过600w就没事,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太大了……用电子负载的话,你有试过给单节动力电池做大电流放电吗?我看过有人用这种电子负载给两串 ...

其实电阻也挺好用。简单

网友D:
你图片这种324放电板,散热做好的话8管40A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过,很好用,我是用的8管的。不超过600w就没事,很稳定。

上次买计量表的时候老板说  单体电池电压低于3.5V的话,电子负载很难上10A以上的大电流

功率的话肯定不会超,因为单个电池的话满电也才4.2V,就算上到20A也才80W上下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图片这种324放电板,散热做好的话8管40A毫无压力,

哦哦,我在本站也看过一些电子负载的贴,确实极限电压电流是很高的,不过他们测试的对象一般都是大电源,电压都是几十伏的

我是担心那个卖表头的老板说的, 单体电池电压低于3.5V的,电子负载很难上到10A以上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在本站也看过一些电子负载的贴,确实极限电压电流是很高的,不过他们测试的对象一般都是大电源, ...

单体电池能不能上10A要看电池本身。

网友E:
请问楼主 那里搞得板  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那里搞得板  也想搞一个

闲鱼一搜一大推

网友F(2022-09-12):
用大功率手电用的LED管,10W起步,本来就是用1节电池的,要多大电流就并多少个,也不贵,还是恒流放电。

网友:
明显不行!这个单节电池,下限是2.75,除以20A电流,你计算下系统电阻就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大功率手电用的LED管,10W起步,本来就是用1节电池的,要多大电流就并多少个,也不贵,还是恒流放电。 ...

LED不可以恒流放电的,电压低了,电流也跟着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