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基恩士24伏导轨电源输出电压低,一般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2-07-07):
闲鱼上买了一个基恩士24伏导轨电源,拆开发现输出R45 R46 R49 三个R100取样电阻炸了,换好通电发现只有7.8V,而且无显示。其中IC1:M51995AFP  IC2:358  IC3:丝印FAE9(5脚)。请问大家一般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电阻都烧了,管子也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烧了,管子也烧了吧

管子测量都正常的。所以有7.8V电压输出,不过试带大一点的负载电压还会下跌

网友:
这是电流取样电阻,大概率输出管,前级都出问题了。

楼主:
换了运放358后24V电压正常了。只是面板显示电流电压芯片已经击穿,应该是220V误接在24V输出端子上引起损坏。另外工控机电源用的都是日系电容

网友:
日系电容还要看那个系列的,,有些系列比国产的还差

楼主:
电源板子上 日本化工电容爆浆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