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日本厨房温度计。dretec O-274

楼主(2022-07-07):
说来可笑,之所以买这么个温度计并不是有什么大用,主要是想泡茶的时候掌握一下水温,仅此而已。比较了几款,最后选择了这款,原产地东莞,日本品牌,进口商品。

长度大约22cm,不锈钢探头,使用一节cr2032锂电池,说明书上注明每天使用三次,每次十分钟,可以用一年以上。开机十分钟不操作自动关机。

测试温度范围-10°—300°,分辨率0.1°,精度±1°。

揭开前面的贴膜,下边有四颗螺丝。

背面有按键开关,电池盖。

电路板一面比较简洁,除了电池触片和一个晶振,无他。

液晶显示屏。

电路板另一面有一颗不知名的牛屎芯片,少量的贴片阻容元件。

电路板上面的版本日期是2017年。

测温热电偶接头。

测温热电偶,应该就是一个热敏电阻。上面涂有白色的导热硅脂。

拆开后的合影。后壳电源开关按键上部有一个圆形贴片,不知用途。

与青萍蓝牙室内温度计比较,测试数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与另一个德图室内温度计作比较。数值相差无几。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了那个铁片的用途,就是可以保证测试窗口始终对着测试者,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设计很用心和实用。

谢谢观看。

THE END

网友:
铁片不是磁铁吗

网友:
用红外温枪吧

网友A:
那个圆形的乒乓球拍是干嘛用的?

网友B:
贴片是不是还带磁?霓虹金很喜欢磁铁,又喜欢琢磨收纳,不用的时候可以粘在冰箱或者厨房的哪里。
另外也是个配重,保证屏幕向上。
以上都是我猜的。

网友:
感觉贴片像磁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圆形的乒乓球拍是干嘛用的?

防护罩,防止使用不当戳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是不是还带磁?霓虹金很喜欢磁铁,又喜欢琢磨收纳,不用的时候可以粘在冰箱或者厨房的哪里。
另外也是 ...

不是磁铁,试过,就是保证在非手持的状态下测试时屏幕向上。

网友:
那这种可以淘汰了

网友:
原产地东莞,跟着大连从东莞“进口“ ,再卖给全中国,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板子上的跳线现在是t5连接,划断后试试别的,看有啥隐藏功能没~我琢磨是自动关机时间设定

网友:
看做工和焊点,一般般,与原产日本的产品相差很大。

网友:
红外测温枪 测水温,角度不同那读数有差别

网友:
看看这个,梁百万出品,两路温度测试,带有记录,可以记录1000次温度读数,每次记录时间 间隔可以调整(1秒到9999秒)

网友C:
家里温度计好几个,但是不知到哪个是准的,家庭使用应该用哪种温度计做标准温度计,买个水银温度计可以作为室温情况的标准温度计对其他温度计进行校准吗?

网友:
这玩意用来测肉里面的温度,看熟了没有/几成熟。

网友:
也买了一个差不多的,6块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温度计好几个,但是不知到哪个是准的,家庭使用应该用哪种温度计做标准温度计,买个水银温度计可以作为 ...

水银温度计其实是很准的,但初始基准得对准。可以在常温情况下用水银体温计校准后再作基准。

网友:
现在网上什么日本的不要太相信。普通的电子温度计现在国内的也比较成熟了。国外的很多也是国内代工的,贴了个牌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