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科麦斯小电磨,发现有些改进

楼主(2022-07-07):
科麦斯小电磨很多前辈都拆过,本人入坛较晚,论坛里各种车都完美错过。
但是出于对于这种小工具的喜爱,去年底斥巨资19.9元购入一把。
12V定速,是的,你没看错,20元竟然是定速的。

好在用起来发现挺不错,震动不大,声音也还好,还很有劲。
锯过薄木板用来做卷线盘壳子,最近一次用是买了小麻花钻用来钻孔。竟然发现同心度很完美。
跟坛友前辈说的不太符合,遂决定拆开看看。

发现大婶提到可以注胶减震的轴承套那里,竟然多了个硅胶套。我准备好的胶布只好用不上了。
其余就是电机也带刻字了,找了下网上没看到资料,应该是12V的。
是不是碳刷就不知道了,也不想拆了,挺好用的就先好好用着,姑且当成是碳刷的。

电源也跟大家撸的不一样,是12V 2A的,重量也还算过得去。
插了12V 1A的大厂电源(就是前几天坏的那个光猫电源)对比,用自带的12V 2A确实劲大很多,看来是超过1A可以确定。
电压功率啥的虽然我有仪表和功率计,但是这么简单的工具就不想费劲测了,以后再说吧。
谢谢大家。

这个硅胶套很软

这个硅胶套很软

电机刻字

电机刻字

开壳后就电机、开光、电源接头三个零件

开壳后就电机、开光、电源接头三个零件

配套的电源

配套的电源

电源背面有个红灯

电源背面有个红灯

网友A:
我220V的电磨同心度不咋滴,夹头夹的东西看起来有点歪,后面坏了转子就换了个新转子,同心度也不行,看来220V电磨得买那种三爪夹头的才行。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

网友B:
前年美耐特卖过6.9元,和这个科麦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20V的电磨同心度不咋滴,夹头夹的东西看起来有点歪,后面坏了转子就换了个新转子,同心度也不行,看来22 ...

钻个孔啥的这个12V的完全够用,220V的建议买台钻,定位精准,同心度也很好。

楼主:
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年美耐特卖过6.9元,和这个科麦斯差不多。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电机也太迷你了。

网友:
电机怎么拆下来?

网友C:
不错了,同款8.9到手,才1A,感觉不够劲。有点不好的是,4CM直径的砂轮,用着用着轴会慢慢滑出,然后整体发颤,得赶紧关机,不然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个孔啥的这个12V的完全够用,220V的建议买台钻,定位精准,同心度也很好。 ...

电钻已经有220V的和12V锂电的了,买电磨主要是用来打磨东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同款8.9到手,才1A,感觉不够劲。有点不好的是,4CM直径的砂轮,用着用着轴会慢慢滑出,然后整体发 ...

我这个是2A的,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加一个小小的胶圈,减震效果显著,手感,使用体验大有改善

网友:
电机力度大吗

网友:
我买的电机不好,堵转几次,再也转不起来了,拆开清理电刷后又能转了,用不了几次又不行了……

网友:
硅胶套那里来的

网友:
20?10块包邮都嫌贵!

网友:
还是牙机同心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