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华为大炮R4850n1电源模块改电压可调

楼主(2022-07-07):
求助大神谁会华为大炮R4850n1电源模块改电压可调

这个电源看参数感觉很不错,待机功耗也低,假如能改可调的话就准备入手一个折腾一下

有没有哪位大神接触过的说说

网友A:
哪儿卖的,给个链接?

网友:
数模结合的,比较困难。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N系列貌似效率要低些,后来的薄的G系和S系效率高些

网友(2022-09-15):
兄弟找到了么?

网友:
这模块启动如何连接的?

网友:
没有图纸,改可调电源找线路真的很麻烦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A:
哪儿卖的,给个链接?

我有一台没有改可调

网友(2024-11-20):
这个电源好像还没有大神出改装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