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urofix WV393电起子,用起来挺好的,但是好像没什么人推荐

楼主(2022-07-07):
刚到手修了一下软蛋发射器,夏亚的配色,用起来挺好的,22档扭矩,同心度比日立的要好得多,最小扭矩也可以接受,牌子不了解,好像也是台湾正规品牌,就是贴纸比较山寨,连序列号都没有,淘宝销量不低,但是好像基本没有人推荐啊,是有什么坑么

网友A:
看外表还是不错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期待结果,

网友:
这家伙不便宜呀

网友B:
爱好者可以收藏,没有序列号麽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楼主快拆解看看。做工好像还不错

网友:
这是升级款,老款也在用,我认为还可以。

网友C:
车王德克斯,升级款吧应该是,其实这价位加一百都能买012了

网友:
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表还是不错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期待结果,

用起来挺好,我主要哪来拧小螺丝,最小扭力0.3还是挺够用的,跟日立一档对比是一致的,最高档位扭力可以到7,比日立的要大,目前感受最直接的是,扭力环调节手感比较好,日立扭力环调节涩得跟什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好者可以收藏,没有序列号麽

没有序列号,所以就感觉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王德克斯,升级款吧应该是,其实这价位加一百都能买012了

012已经有了,多个工具多个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王德克斯,升级款吧应该是,其实这价位加一百都能买012了

这个升级款还是3.6v的,转速扭力等指标能和牧田012媲美,续航肯定比不上,我也买了,车王的东西感觉还不错

网友D:
红色的是包胶吗?能不能自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色的是包胶吗?能不能自停?

只能打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能打滑

看参数和牧田012差不多,不知道实际使用如何?网上评测很少。

网友:
关注好长时间了

网友:
看着挺好,电池估计不会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参数和牧田012差不多,不知道实际使用如何?网上评测很少。

我买的电批有上百把,但常用的只有6225,其他都是试一下就塞柜子里了,松鼠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