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晶体管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2-07-07):
前些日子收拾柜子,发现了几个工控设备上的LCD背光灯驱动条。之前用它做了个照明灯,据说这东西寿命贼长。这次不做灯了,想着做个晶体管耐压测试仪玩玩吧!

选个体积小的,TDK的CXA-L10A,网上资料DC5V输入,AC900V输出。

接线整流后测量只有260v左右,不知道所谓的900V是怎么来的?好吧,不纠结了,直接上8倍压,测量1900V多。好了,够用!

手机锂电池一块

自制锂电池充电板一块

之前买的2000v的电压表头

开始组装(中间过程忘了拍照了)

组装完成,空载电压1850v

测量16v的贴片稳压管

2sd1376k,官方耐压120v,实际264v,合格!

LED灯条

总开关

充电中

完成,虽然不怎么美观,但能用就行!

网友A:
一般LED电压最多300V,而这么高电压,灯不怎么耐用。俺只用2个变压器做的。。。电池的话,用XL6009,3.7V升压30V做的。

网友:
不是恒流测?

网友B:
坛子高手如云,

不过个人感觉,现在测试晶体管的需要似乎少了,都是查了参数,拿对型号,直接用

网友:
电压一个比一个高

网友:
牛,有没有击穿时候的视频或者照片

网友:
觉得还是挺实用的,筛选稳压管神器

网友:
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挺实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坛子高手如云,

不过个人感觉,现在测试晶体管的需要似乎少了,都是查了参数,拿对型号,直接用 ...

正规工作中这样,业余diy中拆解的元件,tb来的水货元件,要测测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LED电压最多300V,而这么高电压,灯不怎么耐用。俺只用2个变压器做的。。。电池的话,用XL6009,3.7V升 ...

输出我串接了1兆欧的电阻用来限流,别看电压高,其实电流很微小。只是用来测试LED条的驱动电压,不用来给它持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工作中这样,业余diy中拆解的元件,tb来的水货元件,要测测才放心

对,元件的耐压对电路工作稳定不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些元件不管是新的还是拆机的,实际的耐压都低于资料中的,测测使用才放心!

网友:
其实这个不用装总开关的,在电池供电侧装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钮开关就行了

网友:
不错,壳子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