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PDD热销的无线电热卷发棒

楼主(2022-07-07):
一个在PDD上卖的比较火的东西,因为是无线的,携带很方便,就下单了

到手后是这个样子

发热很快,简单的卷卷头发效果很好,估计是18650电池的,电量刚好够卷一个头。如果没电了,可以直接插充电器继续加热。
比较好奇里面是怎么发热的,拆吧!
打开后盖,里面有一个电路板,果然是一节18650电池

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是用发热镍丝加热的!好简单啊!

电路板上有一组充电电路,一组LED电量指示灯电路,一个轻触开关控制启动与关闭,感觉这个电路可以做成大功率LED手电的电路,甚至可以做成个无线电烙铁。

充电芯片用的是TC4056A

另一个控制芯片没型号

最后是全家桶

网友:
这货卖35.9.。算是暴利产品了

网友A:
瓷的还是铝的?

网友:
大电流放电,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容易过放失效。

网友:
这个应该比电子yan还简单

网友:
35元不值啊

网友:
无线充电的,用起来方便一些。这价格有些高。

网友:
不拆不知道,拆开真奇妙

网友:
个觉这种价格很低的东西不管是PDD还是TB基本都是骗子,方案基本类似

网友:
这无线充电……原谅我想多了

网友:
一节电池支撑起整条村

网友:
盲猜打磨掉型号的芯片是个单片机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有点像充电风扇,把有刷电机换成电热丝。

网友:
高级点可以搞单片机温控价格又上一台阶

网友:
在pdd买过一两次后,就不在pdd上买东西了,太坑人了

网友:
9块9包邮可以出手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只是卷发棒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的还是铝的?

要什么陶瓷,我仔细检查了,是铝的导热棒,铝导热比陶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