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牛津OXFORD MR-14 不知道是不是磁带机?

楼主(2022-07-07):
标贴如下
OXFORD
MEDICAL SYSTEMS
ABINGDON-ENGLAND MR-14

不知道是啥东西 来请教一下这个的作用

带皮袋 包棕色皮革

铝合金机身

磁头部分

MONOLITH CREWKERNE ENGLAND

底部电池盒

拆开背面颗螺丝看内部

IC就LM393 LM324没有贴纸
哟哟 有颗金封IC 型号为LM307H

网友:
应该是记录数据的。。。不是音频

网友:
磁头磨损的很厉害啊。

网友:
好像采集器哦

网友:
MR14是啥电池居然可以装4节?另外IC是LM339四组比较器不是LM393。

网友:
7针输出口,4道磁头,单面走带

不知道干啥用的,没见过

网友:
不喜欢这样的设计

网友:
长见识了,应该是记录数据的,见过类似的磁带机接apple II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一种随身心电记录仪之类的设备

网友:
肯定是放磁带的,这磁头很高级啊!

网友:
老英的东西跟小鬼子风格不一样呀,这玩意看起来不便宜

网友:
这个肯定是磁带记录

网友:
肯定是磁带记录的机器,但我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

网友:
像磁带记录器

网友:
牛津
醫療系統
阿賓登-英格蘭
MR-14

应该是医院用的

网友:
高大上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