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显示器花屏,是屏幕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22-07-08):
各位大大们,显示器有时一开机就会花屏,具体位置在屏幕下半部分;有时则是开机正常,但在使用2、3分钟后才会花屏,请问下,这到底是屏幕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屏幕的问题不可能时好时坏

网友:
是不是三星屏?

网友A:
应该重点检查排线接口,极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

网友B:
明显是屏的问题,要重新压排线

楼主:
具体什么屏就不太清楚了,牌子是:Acer,型号: V193H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重点检查排线接口,极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

我把驱动板连接屏幕的排线拔出来,用橡皮擦,然后再用酒精擦,重新接上,开机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屏的问题,要重新压排线

屏的问题??是不是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