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测个开发商的无良燃气报警器

楼主(2022-07-08):
新装修的房快入住了,突然想起来燃气报警器问题。
这样的,吊顶安装后,师傅帮我把报警器从顶板挪到吊顶扣板上,重新接线后灯不亮(貌似挪机前就不亮),以为坏的。后来装上楼宇安防器(装修前拆下来的),有一组接头插上就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想看看怎么回事,经研究,原来报警的那组插头就是燃气报警器的,因为接线错误导致楼宇报警器报警,经两头理线和打开报警器电路板研究,确定应该是这个接法

然后直接把电源正负接到报警器上测试

灯能两。1负极,2正极,34一对常开信号,其中一个接负极。
吐槽一下这垃圾,底座只有1234,居然没有标线的定义,不打开板子是看不出来的。网上看了下同型号的报警器,更扯,1234定义各不一样。

最后把底座接上,插上机身,灯闪烁一会儿,常亮,以为将就能用。
测试34短接,楼宇报警器报警,应该没问题了
结果,拿打火机测试,怎么喷气体怎么不响,原来弄了半天弄了个寂寞,估计时间长了探头坏了。

上万能宝弄了个江西嘉德的带认证的报警器。带运费要50多,想想安全问题,买了。原型号二十多可以入手,还有十多块的,算了这种不考虑。
带认证的有个S码,扫描可以得到机器的生产和流转信息,相对来说,质量靠谱一些。
等到货安装测试看看。

网友A:
假的吗,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吗,没看懂

应该是时间长了,探头坏了

网友B:
我家燃气报警器烧刺鼻味重的菜只要不开油烟机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燃气报警器烧刺鼻味重的菜只要不开油烟机就报警

可说明探头不好,不能分辨燃气和其他有机气体

网友C:
打火机摁着别着火,对着报警器喷一下,能报警就是好的!!

网友:
煮个自热火锅一般都会报警,小孩子在家泡自热火锅蒸汽一上来立马哇哇大叫,但蒸箱和燃气灶煮东西的的蒸汽却一点也不影响!

网友:
标示问题出厂不知怎么合格的

网友D:
开发商能有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摁着别着火,对着报警器喷一下,能报警就是好的!!

就是这么弄,不报警,外壳取了对着探头都不响

网友E:
你拆开看看内部结构。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估计大多数这个都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拆开看看内部结构。说不定有惊喜。

拆了的,看起来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了的,看起来正常的

拍图我看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图我看看线路

自检都能通过,应该是时间长了探头废了。换一个保险,也不可能去修这个东西了。

网友:
默默滴 溜达  溜达  不说话

网友:
我这住宅楼也有,应该是个摆设,因为怎么折腾都没有响过!

网友:
应该是时间长了,探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燃气报警器烧刺鼻味重的菜只要不开油烟机就报警

想起来了,你看看,说不定你那是烟雾报警器,不是燃气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发商能有什么好东西?

让你做开发商,我不相信你做得比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