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2s换屏幕过程

楼主(2022-07-08):
上贴提到:    华为nova2s屏幕破坏性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70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华为nova2s屏幕摔坏了外屏不影响使用。在使用一年后,突然发现无法触控。经淘宝咨询卖家,强调这款屏幕显示在内屏上,触控在外屏上,只要显示是好的,就是外屏坏了,可以买它的外屏,自己换外屏,很容易的。后感觉客服的说辞不靠谱,于是百度发现,显示和触控都在内屏上,外屏只是一层玻璃保护。发现这个店铺客服真是可恶,为了卖一个外屏去误导买家。
于是我将触控完全坏了的屏幕拆解开了,看看里面的结构有7层。而且外屏玻璃和液晶内屏之间的胶很难去除,我就没有将这两层分开了,发现排线有部分被腐蚀,应该是进水导致排线部分腐蚀断掉了,所以触摸功能失效。
已经买了一个屏幕总成,在途。收到后会把它换上恢复屏幕功能。

因为是备机,就没买200来块钱的原装拆机屏幕。买了不到100元的兼容屏幕。按照网上视频,很容易就换好了,勉强能用,显示效果差强人意。

换屏幕过程是,先用吹风机吹热风,拆掉后盖,再拆排线接口,拆掉固定框,拿掉屏幕,就成为了4部分,

再将新屏幕用胶水粘到手机中框,用橡皮筋固定1小时,

再将固定框装上,

再将后盖粘上,用橡皮筋固定1小时,

拆掉橡皮筋,完工。

新旧好坏屏幕

网友A:
手艺真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真好,学习了

我的是内屏也坏了,有显示,没触摸。不然我会尝试自己换外屏,只需要20元,更省钱,且屏幕效果更好。

没动手能力的可以将内屏好的总成或者手机发给淘宝卖家压外屏。但是有遇到无良商家黑你内屏的的风险。更好的方案是买外屏,本地找手机维修店出工钱请维修人员帮助换外屏,自己在旁边陪着。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尝试自己换外屏,和贴钢化膜类似,只是分离内外屏的时候有些技巧和难度。反正内屏坏了,大不了再买总成换。当然自己粘的外屏,有可能有灰尘进入夹层。没专业人员用专用工具压的屏完美。

网友B:
我的华为外屏碎了,准备换外屏,可惜没有掌握着火候,手艺不精,废了,
只好重新淘了副厂屏换了,想来就是后悔心太急了

网友C:
那种寄过去压外屏的有没有可能回来的并不是原装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寄过去压外屏的有没有可能回来的并不是原装屏?

有遇到不良商家吃黑的风险。概率多大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外屏碎了,准备换外屏,可惜没有掌握着火候,手艺不精,废了,
只好重新淘了副厂屏换了,想来就是 ...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尝试自己换外屏,和贴钢化膜类似,只是分离内外屏的时候有些技巧和难度。当然自己粘的外屏,有可能有灰尘进入夹层,没专业人员用专用工具压的屏完美。不过学艺不精,坏了的风险肯定是有的。

网友D:
都说内外屏之间胶不好弄,所以只换过电池,还没试过分离内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说内外屏之间胶不好弄,所以只换过电池,还没试过分离内外屏

我将触控完全坏了的屏幕拆解开了,看看发现里面的结构有7层。我分离了6层,外屏玻璃和液晶内屏之间的胶很难去除,我就没有将这两层分开了。内外屏分离完败

网友:
只换外屏要有点技术的,一般人也没有设备和技术。

网友:
换总成相对来说还是要容易点。有个旧手机,小米的,触摸坏了,换总成要100元左右,换触摸只要25元,无奈,没技术,要换得换总成,算了,备用机中的备用机,不弄了。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的确不好换

网友:
能给手机拆换屏幕的都市是高手

网友E:
换触摸风险大,分离,除胶,贴合,抽真空,前面2个都是技术活没点经验基本是不用想,贴合抽真空都得用机器,几千的机器,说真的如果你作为个维修估计没点利润,不会帮别人换的,还废时间,现在专业换屏都是全程机器,分离用激光,除胶也用机器,那种才降低点风险

网友:
技术含量高的手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触摸风险大,分离,除胶,贴合,抽真空,前面2个都是技术活没点经验基本是不用想,贴合抽真空都得用机器 ...

低端备机二手价值就是200多元。自己动手花20,换个外屏也可以。不需要那么高的要求,和贴一个钢化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内屏也坏了,有显示,没触摸。不然我会尝试自己换外屏,只需要20元,更省钱,且屏幕效果更好。

没 ...

这个最好师傅开啥价,就给多少。否则下胶、温度、手艺差点,半年必脱胶,四周一圈白。以前平面屏5、60现在估计要80

网友:
能换屏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