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加氟维修后续

楼主(2022-07-08):
家中的空调拆旧换新,旧空调拆下后发现压缩机的线腐蚀脱落,维修后连接管线试机小管结霜,室内机有冷气排出,通过百度知道这是缺氟利昂的迹象,正常情况加氟即可解决。随即铜管和电线分别加长两米,安到其她房间后通电试机,在空调不工作的时压力表读数为0.9,但空调开机后为副压(看图)。加了700多克氟无果。
新飞定频机,R22的氟。百度和表的厂家介绍,正常时压缩机工作表的读数应为0.4一0.5之间。本人是新手,望“家人”们指教。谢谢!!!

网友:
管结霜应该不缺氟吧,是不是室内机过滤网脏了

网友:
不工作时压力再1.5MP左右,看外机侧边标签,1.5一般是加500左右,但是罐装的标注450G大多数时候都是不满的。

你看看高压阀是不是全开了!

网友:
这个不懂但见过师傅给空调加氟,首先要判断漏点并处理,要不然加完还要漏,加完氟后哪个罐子有凝露水,这就证明加进去了!

网友:
开机负压是高压阀没开吧另加氟前要先把两条软管内的空气排空

楼主:
现在开机后,高低压管温度常温,室内没有凉风

网友A:
开机负压,应该是毛细管堵了,或者高压阀没开,这种情况下你加氟,压缩机里氟越来越多,会爆掉的。

网友B:
那天拆装都老费神了,这个加氟没敢下手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负压,应该是毛细管堵了,或者高压阀没开,这种情况下你加氟,压缩机里氟越来越多,会爆掉的。 ...

试过了,高压阀门打开与关闭均负压。
高压阀门关闭,拧松高压螺帽有氟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拆装都老费神了,这个加氟没敢下手加过

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事儿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D:
加氟可是个纯纯的技术活,个人能干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业余爱好情况下,什么东西都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氟可是个纯纯的技术活,个人能干的了吗

买了加氟的表和氟,扩口器也卖了,所用的工具争取都弄齐,纯业余爱好。看了几次视频,跟网上学的。

楼主:
建设性的意见怎么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氟可是个纯纯的技术活,个人能干的了吗

只不过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经验多了,自然就会了。请师傅随便两三百,这点钱都够买很好的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堵了?

没觉得有冷气,出来就冰堵吗?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强。

业余爱好,硬着头皮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