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大小怎么算啊

楼主(2022-07-08):
事情是这样,做个一个板子,设置是10*10的
但是打板时显示是10*11的?

这次准备用红色

难道是这个usb接口的原因吗?器件必须在板子内吗?

网友A:
大佬你的板子真多。。。

网友B:
过孔留着,器件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的板子真多。。。

哈哈,你能换句别的吗,求你了!

网友:
下面那片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留着,器件删了

器件删了,孔也没了

网友C:
嘉立创只算边框层的尺寸,和器件无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删了,孔也没了

感觉你这里的太靠边了,你把那几个焊盘往左移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只算边框层的尺寸,和器件无关的

可是我把器件删了,就变成10*10了

网友D:
确实感觉是不是太靠边了,超了一点点所以就成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感觉是不是太靠边了,超了一点点所以就成11了

哈哈,无法测试了,器件都删了,不求甚解了

网友:
正在学习立创EDA

网友:
一般焊盘距离板边要留安全距离的。往里缩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器件超出也没事,只要边框是10x10就行

网友:
现在却玩制板了么??
学习学习。

网友E:
这么靠边,没法用呀,很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靠边,没法用呀,很容易折断。

哈哈,我也不知道实物的位置,怕留小了卡住,放不下usb口

网友:
器件不删,就超了!关键是器件的焊盘太靠外,器件实际占位超出板外。

网友:
重新作一个封装,或者用垂直的USB封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