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能率燃气热水器报90故障码

楼主(2022-07-08):
能率燃气热水器,可以正常点火,不过很快熄火,并报90故障码。

经百度查询,故障原因:燃烧异常,燃烧状态的确认,给排气热交换器堵塞的确认。绝大部分原因是风机扇叶太脏造成此故障。拆机开搞:

确实有点脏了

这个油泥不好洗哦,热水加餐具洗洁精几乎洗不下来,加点食用碱才容易洗干净

还有一点点没有洗干净,不过这一点也无伤大雅了

原路装回去,经过半个月使用,没有再次出现熄火报90故障码了

网友A:
不错,洗的非常干净

请问一下,加点食用碱才容易洗干净,是泡泡就能掉吗??油烟机也是重灾区,每次洗这种风扇叶,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洗的非常干净

请问一下,加点食用碱才容易洗干净,是泡泡就能掉吗??油烟机也是重灾区,每次洗这种 ...

还是得要震动震动才行

网友B:
几乎和新的一样,求经验分享

网友C:
开水加碱面泡就是这个效果,我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和新的一样,求经验分享

热水+洗洁精+食用碱
泡一泡,冲一冲,犄角旮旯再刷一刷,就这么干净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不过这风叶为啥会那么脏呢

网友:
估计是装在厨房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水加碱面泡就是这个效果,我弄过

这个叶轮是铝制,开水加碱面会反应。

网友:
这清洗效果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叶轮是铝制,开水加碱面会反应。

对强碱会化学反应。

网友E:
扇叶太脏导致转速不达标,系统就自动熄火了?
另外,扇叶只要拧下图中几个螺丝就可以拆下来了吗?会不会弄坏密封,导致废气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扇叶太脏导致转速不达标,系统就自动熄火了?
另外,扇叶只要拧下图中几个螺丝就可以拆下来了吗?会不会弄 ...

是的,除了前盖,就六个螺丝就拆下来了。
那个地方也不需要密封

网友:
洗那么干净,和90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看上去扇叶也不怎么脏,基本上不可能影响电机的转速,这样也报警,这灵敏度。。。有些整人了!

网友:
洗得很干净哦,象新的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下次遇到同样的故障,可以照此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