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即拆 跃旗LED液晶显示“智能型脉冲修复充电机”

楼主(2022-07-08):
油价太高,车车还是少开点,33块包邮买个充电器回来,隔段时间补充一些,防止亏电;

直接上图

面板:

提手:

屁股:

合格证兼防拆贴:

铁质镀铜夹子:

内部:

整流桥:

开关管

初级滤波:

开关变压器:

切换开关:

屏幕驱动:

pcb背面:

网友A:
所以原理是啥?555?另外那个麻花样的是干嘛的?

网友:
12V充电器,改一下输出电阻,让电压到14V,用个定时充就好了。

网友:
真的精简到家!

网友:
花了60多,买了个,感觉充电比较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原理是啥?555?另外那个麻花样的是干嘛的?

STR-F6454是日本三肯公司开发研制的彩电开关电源厚膜电路,其内含启动电路、振荡电路、锁存器、驱动电路、开关调整管,并设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热保护电路。
“麻花”是检流电阻

网友:
请问这样安全吗

网友:
这个补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貌似10多年前CRT显示器或是CRT电视机用的。

网友:
脉冲修复 好像是充电一定时间  就转为放电一定时间  如此循环充到满电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值得入手

网友:
这个是用来充铅酸蓄电池的吧

网友:
还是每周开车出去跑跑算了,费不了多少油

网友:
外观够唬人的。

网友:
看住还不错,这价格可以了

网友:
面板的描述,属于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原理是啥?555?另外那个麻花样的是干嘛的?

电流采样

网友:
检流电阻有个性,还亮晶晶的。

网友:
外壳确实唬人

网友:
这才叫货卖一张皮,外壳还是挺漂亮的,别看内部。